突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楼主(2013-09-11):
(无正文)

楼主:
大概是因为导体最外层有8个电子,绝缘体最外层1个电子,与其它导电率的元素不易结合

网友A:
谁说不能,绝缘体杂质可降低电阻率,导体加杂质提高电阻率

网友B:
除3楼Lgz2006所说情况之外,掺杂还可以改变很多其它物理性质。例如锰铜,极低的电阻温度系数。因钢,极低的膨胀系数。
某些玻璃封装的管子,例如1N4148,其引线就不是铜线,因为铜的膨胀系数太大,温度升高后玻璃要裂开,必须使用膨胀系数与玻璃相同的导线,是铁镍合金,有磁性的,用块磁铁一试便知。工频变压器铁芯使用硅钢片,硅钢是铁里面掺杂了碳和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是因为导体最外层有8个电子,绝缘体最外层1个电子,与其它导电率的元素不易结合 ...

基本事实都不对,分子键原理更不对,还是专心学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概是因为导体最外层有8个电子,绝缘体最外层1个电子,与其它导电率的元素不易结合 ...

最外层8个电子,必是很好的绝缘体。
最外层1个电子,必是良好的导体。

网友C:
谁说绝缘体不能掺杂??看看你计算器上的导电橡胶呢?绝缘体和导体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两者都不是绝对的,只是电阻率大小而已。

网友D:
楼主提出来的问题就是错误的命题,早就参杂质这样来改变参数了。

网友E:
“半导体”不是“电阻”....

网友F:
电子束缚不一样,和原子的稳定结构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外层8个电子,必是很好的绝缘体。
最外层1个电子,必是良好的导体。

我给说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