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转换正弦波

楼主(2013-09-11):
求一个滤波电路图将10K的方波转换为正弦波

网友A:
一阶低通滤波电路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阶低通滤波电路即可

不必限定阶数,事实上,阶数越高越好,一阶滤波后波形很难看。

网友B:
即使用到三阶,其输出的正弦信号仍有大约2.5%的谐波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必限定阶数,事实上,阶数越高越好,一阶滤波后波形很难看。

求个电路图啊大神

网友B:
三阶四阶低通RC滤波,你要电路图?
开口要三阶低通RC滤波电路,那么可以肯定:给出电路图来你也搞不成。

网友C:
来个6阶的,没时间画再多了

网友D:
上面的图要注意,后面一级的电阻要比前面一级大很多倍才行,要不然不能算完整的“一阶”,
要不然就在每一级后面加一个跟随器吧。

网友C:
9楼说得有道理:lol

网友E:
之前试过用4阶有源低通滤波器,但滤出来的正弦波仍不太好看,阶数高点会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图要注意,后面一级的电阻要比前面一级大很多倍才行,要不然不能算完整的“一阶”,
要不然就在每一 ...

三节RC低通移相波形

三节RC低通移相失真度

注意三节RC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之前试过用4阶有源低通滤波器,但滤出来的正弦波仍不太好看,阶数高点会更好。 ...

13楼波形如何?算“好看”还是“不太好看”?

网友F:
10k?搞有源吧,价格双运放,搞个几阶,效果杠杠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来个6阶的,没时间画再多了

h哈哈,不错。确实这样

网友H:
10K这个频率  用有源滤波合适

网友I:
请问版主用的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三节RC低通移相波形

你怎么做到的滤波一点延迟也没有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你怎么做到的滤波一点延迟也没有呢?

“你怎么做到的滤波一点延迟也没有呢?”
没有延迟是不可能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做到的滤波一点延迟也没有呢?”
没有延迟是不可能的。

衰减怎么计算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三节RC低通移相波形

maychange老师,你好!但电压从10V降到了mA级别呀?这是楼主的意思吗?

不降低,还是滤波吗?至于楼主什么意思,首帖可并没有说到幅度。

网友L:
另外的变换电路看附件。

网友M:
原来是用乘法器啊,还真从来没有用过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3楼波形如何?算“好看”还是“不太好看”?

从你仿真的结果看,波形还算不错。之前我在面包板上搭的电路,实际效果并没有你的波形好看。

网友N:
用个10KHz的无源窄带滤波器,效果极佳.不仅正弦波纯正,而且损耗和谐波极小....

网友O:
引用 网友C:
9楼说得有道理

让我想起了相移振荡器

网友P:
引用 网友N:
用个10KHz的无源窄带滤波器,效果极佳.不仅正弦波纯正,而且损耗和谐波极小.... ...

有道理

网友M:
引用 网友N:
用个10KHz的无源窄带滤波器,效果极佳.不仅正弦波纯正,而且损耗和谐波极小.... ...

有更详细的指点吗?例如资料,或者示例什么的?或者是指机械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用个10KHz的无源窄带滤波器,效果极佳.不仅正弦波纯正,而且损耗和谐波极小.... ...

这个怎么做????

网友N:
定制,10KHz的带宽100Hz的窄带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N:
定制,10KHz的带宽100Hz的窄带滤波器

多少钱?

网友N:
引用 楼主:
多少钱?

出差一周多:handshake...百十来块吧,看具体

网友Q:
试试文氏桥电路,效果不错。后面最好用缓冲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