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称重传感器上用的运放

楼主(2013-09-11):
测量范围为5吨的称重传感器,桥式,激励电源为10V,内阻380R,要找一个这样参数下应用的运放,精度高些更好,求指点!
后边的AD采用16bit到24bit。

网友A:
max4462+az358

网友B:
差分信号用仪放,比如AD620.实际上精度和你选择的ADC的基准电压精度关系更大。

楼主:
谢楼上二位!
ADI工程师推荐用AD8422或AD8429,这个看了下,精度够用。
但现在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需求中要求能接6线制压力传感器,不知该怎么设计,从网上找了些资料,说是把反馈的正负作为参考,但这个好像不大可能,因为我的反馈有10V,这个AD接受不了,不知各位有什么办法没?请指点!

楼主:
我看了下别人的产品,他没用AD,把精度确做的很高。

网友A:
6线制压力传感器----有二根线是接驱动电压的检测端。

楼主:
这个驱动电压检测端该如何与AD关联?是用来做参考输入还是单独拿出AD通道来检测其变化多少?如果单独检测,那么是否还要检测下输出的激励电压?

楼主:
谢楼上指点!
没看懂,那个仪放下面那条线接哪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楼上指点!
没看懂,那个仪放下面那条线接哪儿?

模拟开关的通道选择信号。

网友D:
Analog公司和Ti公司以及Linear Technology公司,maxim公司的模拟器件里去选

网友E:
直接用内置PGA的集成ADC芯片就可以了,国产也有很多型号,具体根据你的精度速度等要求选择吧,你没说,也不方便推荐,反正选择余地很大,如果不是特别应用,不推荐使用外部运放+ADC的方式,性价比太差了,而且设计不好的话,问题多多。

至于4线制,或6线制,如果传感器到电路板的距离很近,没必要用6线制,新手还是尽量从简为好。

楼主:
谢楼上!
内置的我用了,不行,精度太差了,不知为什么,另外我这是DC10V激励的,所以爱烧AD,你有合适的吗?关于需求,前面我说的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F(2013-10-12):
谢楼上!感激不尽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楼上二位!
ADI工程师推荐用AD8422或AD8429,这个看了下,精度够用。
但现在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需 ...

反馈接参考还是可行的,电压高用电阻分压

网友H:
这是是什么问题,我还真是不懂

网友E:
集成ADC还用10V驱动啊?我没话说了,你需要个师傅带你了。

网友I:
用运放效果不好,后面的批量一致性,0飘 绝对放大倍数 出厂调试 等等 都是个麻烦事!

楼主:
楼上,那用什么合适?请指点!

网友J:
没用过称重传感器,围观

网友K:
楼主不要走错了路,有专用AD,非常简单非常便宜,搜万能的淘宝哦,呵呵,如常见的HX711等

楼主:
谢楼上,我查查。

网友L(2014-01-04):
hx711不够用?ad620不行?

网友M:
直接内置PGA的差分输入的ADC就可以了
如果不用ADC,用双积分原理就很好了,精度都不错。

6线制的有两个线主要是为了长线补偿。

楼主:
谢楼上各位!
这个问题,搞了一年,没有搞定。
楼上说的双积分原理,我只是听过,但不会这个技术。

现在我只能用仪表放大器加AD的方案来做,但很奇怪的是,我的传感器经仪放后输出的信号带有1KHz左右的正弦波,伏值约100mV,这太糟糕了,不知是哪儿出了问题。
现在最头疼的是不知为什么地坪用的称重传感器说明书上都说建议用DC10V做为激励电源,所以,这个信号输出不能直接接带差分输入的AD,愁死了。

网友K:
这种用仪用运放加AD成本很高,HX711,TM7705之类完全可以满足要求,价格才2块多嘛,至于是不是要10V激励这主要是你要多大的差分电压的输出,你看下这种称重应变片的内部结构就明白,就一个电阻桥而已,我就用3.3V就可以了,完全分辨得出。实在太愁可以买个现成的称重模块带显示输出种测试下,你就什么都了然了,呵呵

楼主:
再谢楼上各位!
我还是没搞懂。
HX711,TM7705或是CS5532等,它们的参考电压用外部的最低也要1.2V,而我这个传感器是1.5mV/V,用5V激励电源的话最大输出是7.5mV,对于AD片内放大倍数为64的来讲,最大信号值为480mV,对于片内放大倍数为128来讲,最大信号是960mV,前者信号值最大也不到参考电压的50%,那么24位的AD连一半也没用上,跟本无法实现理论24位的结果,而后者960mV也只用到24位的结果的80%,这样做合适吗?难道市面上的产品就是这样做的吗?

网友E:
楼上你分析没错,照着做吧,结果如果让你失望,那是你的水平问题,不是芯片的问题,哈。

网友N(2014-04-23):
这个可以先前级放大!然后再接PGA芯片

楼主:
楼上,加前级放大就不对了,所有在市产品没有加前级放大的。
sszxxm,这个行业里的水很深啊。

网友O(2015-06-02):
引用 楼主:
谢楼上!
内置的我用了,不行,精度太差了,不知为什么,另外我这是DC10V激励的,所以爱烧AD,你有合适的吗 ...

:lolAD据我了解一般很少用10V供电,5V就已经是最高的了

网友P:
   解决问题了么。。。 最近我也在做这个东西。。。 打算用放大在AD结果放大有问题

网友Q(2021-11-30):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内置PGA的集成ADC芯片就可以了,国产也有很多型号,具体根据你的精度速度等要求选择吧,你没说,也不 ...

你好,看到说有国产的,一直没找到,有相关型号介绍下吗,可以交流一下吗。我的qq59977189

网友Q: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内置PGA的集成ADC芯片就可以了,国产也有很多型号,具体根据你的精度速度等要求选择吧,你没说,也不 ...

可以交流下吗,国产型号一直没找到,我QQ59977189

网友E:
引用 网友Q:
可以交流下吗,国产型号一直没找到,我QQ59977189

国产型号不少啊,厦门海芯的HX7xx系列,深圳芯海CS12xx系列,都有不错的AD。具体很难推荐,因为你没说具体用途,厂家给你了,去官网具体对照参数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