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谁知道这个怎么算

楼主(2013-09-11):
输出与输入的关系?看不到的电阻式1.5K电容是1nF,都是接地的!

网友A:
楼主,LM393是比较器,输出的是数字信号,RP13加了一个施密特反馈,前面二极管是个全桥,楼主没说其他信息,猜前面是一个电流-电压转换电路,而且电流还不小。比较器的比较点应该是GND。

楼主:
就是有一个线圈!!

楼主:
就是想确定线圈的扎比!!

网友B:
感觉是一个比较器

网友A:
楼主自己设计的?那说下设计思路呢,没看出来咋测匝比的。

网友C:
似乎输入的是电流互感器。是一个过流保护电路。大约上升至200mA起控,下降至25mA复位。

楼主:
有详细一点的计算公式吗???

网友C:
电工基础!
根据7脚0V(比较器导通时)和5V(比较器截止时)算出5脚的对应电压。再折算到输入。

楼主:
那两个电容是用来吸收,不用计算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两个电容是用来吸收,不用计算什么........?

用来测变压器的?哪个是被测变压器?激励信号在哪里?

楼主:
那个33欧姆1W的电阻是用来干什么的????对电路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乎输入的是电流互感器。是一个过流保护电路。大约上升至200mA起控,下降至25mA复位。 ...

但我算到阈值是max:2.01V,min:0.18V再折算流过3个10欧姆的输入电流是max:913.6mA,min:9.15mA。

网友C:
阈值是max:2.01V,min:0.183V正确。先前看错阻值(误把3个10欧姆的看成是100欧姆)。且计算比较粗心。结果有误。折合到3个10欧姆电阻上的电压分别约是3.33V和0.305V。对应于流过3个10欧姆电阻的电流是1A和91.5mA(平均值),对应于有效值大约为1.11和101.7mA。假定整流桥的平均压降估算为1V。那么对应的33欧姆电阻上的电压平均值为4.33V和1.3V,那么其电流平均值分别为131mA和39.4mA,有效值大约是146mA和43.8mA。∴对应的电流分别大约是1.25A和145.5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阈值是max:2.01V,min:0.183V正确。先前看错阻值(误把3个10欧姆的看成是100欧姆)。且计算比较粗心。结 ...

能说具体一点吗,假定整流桥..后面不太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说具体一点吗,假定整流桥..后面不太明白!!

33欧姆电阻两端的压降比3只10欧姆电阻两端的电压多一个整流桥的电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欧姆电阻两端的压降比3只10欧姆电阻两端的电压多一个整流桥的电压降。 ...

是不是这样:1.11*3.33334=3.7V,3.7+1/1.4142=4.4V
您的平均值和有效值是怎么转换?

楼主:
有人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