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来分析讨论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3-09-11):
主要是个模数转换电路。 数字电位器的1,2,3脚接的是pic,程序不清楚。现在想知道vi1和vo。

网友A:
是不是一个原始的简单AD?通过数字电位器改变比较器的比较点,与输入电压对比,找到输入电压所在的区间,VI就是输入电压,VO就是个数字信号,表示两个电压之间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一个原始的简单AD?通过数字电位器改变比较器的比较点,与输入电压对比,找到输入电压所在的区间,VI ...

vi就是一个视频模拟信号,现在的vi2用示波器抓出来是个扫描线(直线随时间变化电压升高),
现在想知道
1,vo和vi1,vi2的关系。
2,改变R1和R2对vi1和vo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一个原始的简单AD?通过数字电位器改变比较器的比较点,与输入电压对比,找到输入电压所在的区间,VI ...

感谢版主一起分析技术问题。:)

楼主:
改变R1和R2是不是会影响输出vo数字信号的占空比。

楼主:
大家都来分析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