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关于SPWM控制三相步进电机

楼主(2013-09-11):
1.典型的电流跟踪型PWM控制三相电机框架,如下图所示:

问题1:给定电流ia*与检测电流ia的差值应为想要获得的正弦波(控制三相电机的),那它是给定电流ia*的多大倍数为好?
问题2:PI调节的放大倍数多大为好?
问题3: 三角波和要比较的正弦波的幅值有要求吗?
2.正弦调制波与三角载波生成的SPWM(一相),如下图所示:

问题4:生成的SPWM波形控制开关器件的开与关(即开关器件开的时候电流增加,关的时候电流下降)。但我按照上图的SPWM波形画输出电流,怎么可能得到正弦波呢?一直想不明白,难道与后面所接的电感线圈有关吗?

网友A:
问题1:理解错误,稳态下I*=I,差值是0。SPWM是PI调节器来控制的。
问题2:PI调节器没有放大倍数一说,因为它的“放大倍数”是变化的。可能你的意思是比例系数,积分系数是多少吧!这要你根据实际系统去调节
问题3:三角波幅值要大于正弦波幅值
问题4:你画出来的开关信号是电压信号,不是电流信号。占空比按正弦规律变化的电压通过电感平滑后的电流,就是正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理解错误,稳态下I*=I,差值是0。SPWM是PI调节器来控制的。
问题2:PI调节器没有放大倍数一说,因为 ...

你好!zhaohe2001.
关于问题1,如何能够保证给定电流ia*与检测电流ia的差值为正弦波,从而使得输出为SPWM波形。
关于问题2,PI调节不知什么时候用比例特性,什么时候用比例积分特性。
谢谢!

网友A:
如果给定信号和反馈信号均用电流的瞬时值,他们之间的差自然就是正弦波,这是由控制系统自动调节产生的,你不用去管。当然前提是PI参数要调节好。
PI调节器比例和积分是同时起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给定信号和反馈信号均用电流的瞬时值,他们之间的差自然就是正弦波,这是由控制系统自动调节产生的,你 ...

看到有的电流跟踪PWM波生成如下,它是如何控制PI比列系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有的电流跟踪PWM波生成如下,它是如何控制PI比列系数的?

他这个只有一个P,没有I,这样给定和反馈静差就比较大。但对于电机控制来说,至少是双环控制,即内环电流环,外环转速环。我们最终目的是控制转速,所以外环要用PI调节器以达到准确控制,内环电流静差大没关系,可以只用一个P。这样设计优点就是参数好调,缺点就是系统动态性能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只有一个P,没有I,这样给定和反馈静差就比较大。但对于电机控制来说,至少是双环控制,即内环电流 ...

非常感谢耐心解答!

网友B:
我把我的一个PI电路分析的放出来了,你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61997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把我的一个PI电路分析的放出来了,你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619975-1-1.html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