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助:编译实例时程序总是报warning怎么解决一下?

楼主(2013-09-11):
按照网上的说法:解决办法为: ((unsigned int)1<<31),((unsigned int)2<<30),...
也无济于事,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A:
1ul << 31u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ul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ul

网友B:
能上传你的工程方便我测试下吗?

网友A:
那就用#define吧

枚举确实有范围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上传你的工程方便我测试下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61959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define吧

枚举确实有范围限制

可否详细一些呢,详细
是不是将warning的地方 comment,然后
#define    GPIO_PTD7_MASK (1<<31)  或者 0x80000000
#define    GPIO_PTH7_MASK (1<<31)  或者 0x80000000

网友A:
#define GPIO_PTH7_MASK     (1ul<<31)

网友B:
我也不会,不过我去帮你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GPIO_PTH7_MASK     (1ul

目前按此方法已经搞定
谢谢了

网友C:
枚举是按int处理的? 第32位是符号位, 于是它认为溢出了.....
其实产生的结果应该还是正确的.

网友C:
再把它转换成有符号的:
   ...
    GPIO_PTD7_MASK = (int32_t)(1ul<<31);

网友C:
我用IAR编译,你开始那个码也没有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