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伏直流电源如何转成3.3伏电源,并且地是隔离的

楼主(2013-09-11):
(无正文)

楼主:
电路约简单越好,最主要要控制成本。需要的电流只要能供一个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约简单越好,最主要要控制成本。需要的电流只要能供一个单片机就可以了 ...

直接买个DC/DC模块就是了。

楼主:
DC-DC电流只要能供个单片机,价格不知道多少?

网友B:
F0505S-1WR2 再加颗3.3V的LDO 就可以了
比你自己做方便简单,价格也不贵
LDO 根据你单片机电流来定

网友C:
大约10¥左右吧,隔离电压大约1kV,功率1W左右的,自己做太麻烦,还要绕变压器,MPS有一颗料可以做具体型号记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