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光耦 uln2004 继电器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9-11):
主要是那个uln2004片子,输入端需要多大电流,多大电压?看datesheet看的不明白
还有这个6-15V供电电压

网友A:
楼主的电路能用,还可以省去几个电阻和二极管

网友B:
貌似除了供电电压不一样,其他的和 uln2003是一样吧

网友C:
都喜欢先隔离再驱动。。我做的时候就喜欢先uln2003再光耦。。。

网友D(点评):
先ULN后光耦。。你直接用光耦驱动继电器?搞笑了吧。。。

网友E:
做设计不是搞艺术,用词是“应该”而不是“喜欢”

网友F:
驱动小型继电器从来不用光耦直接驱动的撸过,完全没有意义而且增加零件数量降低系统可靠性。

网友D:
没有确定的说法吧。看系统隔离情况。驱动电流大小,器件承受的参数范围来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都喜欢先隔离再驱动。。我做的时候就喜欢先uln2003再光耦。。。

光耦驱动的MOS管。MOS管又带的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做设计不是搞艺术,用词是“应该”而不是“喜欢”

是。。受教育了。。当时我看这些东西的驱动电流什么的就选的那么做。。因为后面的是光耦和MOS管。MOS管后面带的大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路能用,还可以省去几个电阻和二极管

那ULN2004那个片子它的输入端电压电流的范围是多大啊,看数据手册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除了供电电压不一样,其他的和 uln2003是一样吧

这个5V也行??不是6-15V吗?还是我理解错了,求解惑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5V也行??不是6-15V吗?还是我理解错了,求解惑啊

是不是你看的这个资料是哪里的?
我看的datasheet是说6-15V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驱动小型继电器从来不用光耦直接驱动的撸过,完全没有意义而且增加零件数量降低系统可靠性。 ...

误导初学者,大多数小型继电器不能用光耦直接驱动,比如:
最常见光耦TLP521的最大驱动电流是50mA,最常见的5V继电器线圈电阻是70R,电流为5V/70R=71mA,明显超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看的这个资料是哪里的?
我看的datasheet是说6-15V

是下载的一个PDF文档,如果5v也可以的话,单片机i/o口,加上拉电阻,应该就可以驱动ULN200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继电器本身就是隔离用的,单片机出来用光耦再隔离一遍纯粹是画蛇添足、狗尾续貂。 ...

这个设计初衷不是隔离的,是为了给ULN2004的输入端加上12v电压。
5v单片机应该不能直接uln2004吗??
供电电压不是6-15v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设计初衷不是隔离的,是为了给ULN2004的输入端加上12v电压。
5v单片机应该不能直接uln2004吗??
供 ...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uln2004a.pdf
你哪只眼看出来供电电压6~12V的???

网友E:
楼主你没整懂,你把2004的数据手册翻出来看看,那东西本质上就是个达灵顿管,只要单片机输出的电流够,不要说5V,3.3V都可以驱动的(当然要跨过达灵顿的开通电压)。

网友I:
可以,加光耦隔离,也加了续流二极管,个人认为可以,可以试试

网友C:
刚看了看文档。uln2003适用5V。不用光耦隔离的话可以直接与2003相连接。2004输入电阻大,需要大的电压输入,你可以换2003.那边直接接继电器驱动就行。而且继电器小的话二极管都可以节省,他里面有二极管。。 错误之处 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没整懂,你把2004的数据手册翻出来看看,那东西本质上就是个达灵顿管,只要单片机输出的电流够,不要 ...

恩,应该是没弄懂。那他那个6-15V是个什么情况呢?

网友E:
从资料里看出来,测试条件里面有负载的电流400mA,所以我理解这个电压应该是驱动这个负载所需要的输入电压,输入电压足够高,输入的基极电流才够驱动之用。如果你的负载没有这么大电流,输入电压当然不用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