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的usb库函数问题

楼主(2013-09-11):
刚开始弄usb,发现usb库初始化的是I2C端口,usb和I2C有什么联系么,看的迷迷糊糊的

网友A: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的具体协议   还是需要好好啄啄磨的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网友B:
I2C 的长处是超级低廉,而且是协议简单的总线。
spi是端口,不是总线。 USB协议复杂
具体不太清楚,帮顶一下吧,希望有更好,更通俗易懂的讲解,顺便学习一下

楼主:
看的我一头雾水,开始以为就是查分信号,输入命令就可以了,命令复杂点,看官方手册和库函数给我看迷糊了

网友C:
这一块的协议   了解的不多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应该是有高手能够解决的   楼主

网友D:
没有啊。。USB库初始化你哪儿看到是初始化I2C端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啊。。USB库初始化你哪儿看到是初始化I2C端口了?

我看库里有个USB_DISCONNECT_PIN脚,我的板子,usb之连接+-D和电源,4跟线,在库中没有找到配置+-D的函数呢,这个USB_DISCONNECT_PIN的作用也不清楚,越看越迷糊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库里有个USB_DISCONNECT_PIN脚,我的板子,usb之连接+-D和电源,4跟线,在库中没有找到配置+-D的函数 ...

那不是启动I2C的,那个引脚就是用来启动USB的,具体看你的硬件,有的电路是USB_DISCONNECT_PIN连到一个IO口上,通过输出高低电平来控制三极管导通与闭合继而控制何时上拉D+,如果板子上D+是直接上拉到VCC的话就不用这个引脚了,一上电,USB就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不是启动I2C的,那个引脚就是用来启动USB的,具体看你的硬件,有的电路是USB_DISCONNECT_PIN连到一个IO ...

usb采用不归零取饭,我看如果选择高速模式,DP被拉高,是不是说传输数据只操作另外一个数据端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不是启动I2C的,那个引脚就是用来启动USB的,具体看你的硬件,有的电路是USB_DISCONNECT_PIN连到一个IO ...

我的困惑主要就是在库中没有找到对D+ D-的置位 复位操作,没看到是怎么传输数据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困惑主要就是在库中没有找到对D+ D-的置位 复位操作,没看到是怎么传输数据的 ...

一般用全速模式的话,D-是不上拉的,不用操作,对D+的置位和复位就是操作USB_DISCONNECT_PIN来实现,具体的USB枚举过程需要你看看相关的书,我也给你说不清楚

网友E:
看来LZ对USB概念的理解还比较模糊,建议好好读读USB规范,配合ST的USB库函数看一下。

这里顺便回答你的几个问题

1)F1的USB两个引脚D+和D-对应的GPIO不需要像其他外设的GPIO那样做配置,因为手册里写明“一旦使能USB,这两个引脚对应的GPIO就自动连到USB模块内部的收发器”

2)D+上拉,是为了在设备连到主机的时候,主机知道此刻的设备是低速还是全速/高速。之后在USB总线上(就是D+和D-)上的通信是差分传输,信号电平定义请操作USB规范中的表格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LZ对USB概念的理解还比较模糊,建议好好读读USB规范,配合ST的USB库函数看一下。

这里顺便回答你的几 ...

嗯 多谢版主关注,我周末仔细看了一下,明白了,之前的确是对概念比较模糊

网友F:
USB协议   我感觉看起来很头疼  话说   我和楼上诸位额定差距感觉好大啊

网友G:
我也是啊  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