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49在电源2.2V以下不输出?

楼主(2013-09-11):
MSP430F249在电源低于2.2V左右,检测输出不变化了,什么原因?是不是关掉该功能了?其他功能呢?不是工作范围1.8~3.6V吗?

网友A:
是io没输出了吗?

网友A:
在1.8~3.6V电压范围是可以工作的,但是有些模块或者功能会受到电压的影响,比如ADC、比如MCU的最高运行频率。具体情况要看手册

网友B:
你看看晶振还工作么?

网友B:
下载一个测试程序试试的。

楼主:
怎么有的人说1.8V都能正常工作?(Flash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io没输出了吗?

是IO输出没有,IO模块应该1.8V都能工作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IO输出没有,IO模块应该1.8V都能工作的吧

如果只是作为io功能使用,应该有输出。
我没看到你的程序,不知道你是否使用到了IO引脚的其他功能,如果用到可能就不会有输出了。

另外,电压也会影响时钟的配置,有些配置可能会不能运行。

网友C:
2.2V的确有些低的,系统自动关闭掉了一部分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作为io功能使用,应该有输出。
我没看到你的程序,不知道你是否使用到了IO引脚的其他功能,如果 ...

只是配置成了输出管脚,CPU从低功耗被唤醒后用的是DCO——16M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V的确有些低的,系统自动关闭掉了一部分功能的

关闭了哪些功能?GPIO的功能应该没有关闭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配置成了输出管脚,CPU从低功耗被唤醒后用的是DCO——16M

1.8V只能达到4.15Mhz的,请看手册。

楼主(2013-11-19):
引用 网友A:
1.8V只能达到4.15Mhz的,请看手册。

看了下资料,如果用到3V以下不能配到16M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下资料,如果用到3V以下不能配到16M是吧?

好像是的,你翻翻手册,有一个图专门说这个

网友D(2014-09-14):
如果工作电压低于2.2V ...时钟是不是要调低?>是自动的吗?
或者我们一开始就设置成6M是不是会好些?

网友C:
这个跟所使用的主频频率有关系的吧,2.2V下不要使用过高的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