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直接驱动共阴数码管可以吗?

楼主(2013-09-11):
因为板子空间太小,想省去三极管,直接用I/O口驱动4位共阴数码管,P0接段选,P1接位选,不知道可不可,请版主指教,多谢!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主要就是考虑单片机的端口的电流驱动能力   如果能力不够  有可能是不行的   楼主   这一块  需要自己尝试一下   我感觉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网友C:
我觉得不可以!可能会烧IO口!直接连的话相当于一个口当高电平,一个口当低电平,中间连一些二极管。两个IO口都设为推挽输出相连会烧IO口的。

网友D:
我觉得可以的,只不过要稍微改一下程序就行了,现在好多小家电为节约成本都这么做的。看起来也是相当不错的。

楼主:
以前用STC的单片机做过,是可以的,每个段选串个电阻,需要调整电阻的阻值来平衡亮度和单片机的承受能力,现在想用STM8来做,不知道行不行,用没有这样用过的?

网友E:
可以,但是要注意每个IO的注入电流不要超过4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