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usb hid 触摸屏在chrome系统下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3-09-11):
同一个触摸屏只改变usb Pid(vid不变)的值 就会使得原本在chrome系统电脑上工作正常的触摸屏变成不能工作;难道在chrome系统下运行的usb触摸屏必须要指定的usb Pid?(和VID).

网友A:
谷歌的系统支持touch吗?还好你自己装的touch ic厂的驱动?
如果你自己装的touch ic厂的驱动,可能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谷歌的系统支持touch吗?还好你自己装的touch ic厂的驱动?
如果你自己装的touch ic厂的驱动,可能就会碰到 ...

“装的touch ic厂的驱动” ? 我的触摸设备是免驱动的,即插即用的;连接到电脑后应该是自动匹配合适的驱动的。为何换个PID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的touch ic厂的驱动” ? 我的触摸设备是免驱动的,即插即用的;连接到电脑后应该是自动匹配合适的驱 ...

可以进入“我的电脑”--》“管理”--》“装置管理员”--》“usb设备”截图看看这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进入“我的电脑”--》“管理”--》“装置管理员”--》“usb设备”截图看看这里吗? ...

谷歌的chrome系统都没有““我的电脑”--》“管理”--》“装置管理员”--》“usb设备” ”   这种系统国内用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