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 通信

楼主(2013-09-11):
亲们,问个比较低级的问题,在室内用无线电通信,墙壁或者其他障碍物对电磁波的反射会对通信有影响么?比如一个模块发出电磁波,另一个模块接收电磁波,电磁波的各种反射对接收模块应该会有干扰吧,这些干扰对通信的影响怎么消除?谢谢!

网友A:
“电磁波的各种反射对接收模块应该会有干扰吧”
有干扰。

“这些干扰对通信的影响怎么消除?”
没有简单的方法。
复杂的方法,如高指向性天线,一般人很难做到。

如果这些干扰没有影响到你的通讯,可以不必理会。

网友B:
关键看你发射功率及接收灵敏度,功率大,灵敏度高,信号再怎么折腾,还是能收发自如.你会感觉手机跑到墙角会收不到信号.
办法就是加大功率,提高灵敏度,尽量使天线与发射机匹配.若用超再生接收方式,改进接收板的供电纹波,可在电源端加LC滤波及稳压.能大大提高接收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波的各种反射对接收模块应该会有干扰吧”
有干扰。

嗯,非常感谢!会接收到误码,比如现在接收模块接收到的信号是发送模块直接传送来的信号和从墙面或者其他障碍物发射回来的信号的叠加,那么接收到的信号是不是就误码的概率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看你发射功率及接收灵敏度,功率大,灵敏度高,信号再怎么折腾,还是能收发自如.你会感觉手机跑到墙角会收 ...

嗯,非常感谢!接收灵敏度加大了,那么接收进来的噪声不也就大了吗?比如从反射回来的电磁波也被接收模块接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非常感谢!接收灵敏度加大了,那么接收进来的噪声不也就大了吗?比如从反射回来的电磁波也被接收模块 ...
反射回来的电磁波也被接收模块

那就再提高选择性,用外差式电路,哈哈,搞大了拉. 反射回来没用的波就吐脱伊.
朋友,你的调制编码,解码电路干死马去了?......弄点书啃啃吧

〓 实用遥控电路原理与设计速成 335页 5.5M...
→→ 实用无线电遥控 307页 4.3M pdf版 ←←,...
〓 无线电遥控模块、组件及应用 181页 书...
〓 红外线与超声波遥控 449页 6.2M pdf+书签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再提高选择性,用外差式电路,哈哈,搞大了拉. 反射回来没用的波就吐脱伊.
朋友,你的调制编码,解码电路 ...

多谢前辈,鄙人不是无线电专业出身,还请见谅!

网友C:
信号的反射对信号的接收有影响,如果反射严重且很乱、很杂,影响就会很大,术语叫做“传输多经”。传输多经问题无法本质解决,只能在信号的调制方法、频谱分布和接收上下功夫,比如在移动通讯系统中,CDMA制式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早期GSM制式的传输多经干扰问题。
不过,在通常的室内小功率无线通讯中,传输多经问题的影响极小,电路有问题不要在这个方向上瞎想,整个找错了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非常感谢!接收灵敏度加大了,那么接收进来的噪声不也就大了吗?比如从反射回来的电磁波也被接收模块 ...

除非是发生了严重的传输多经现象,单纯的提高接收灵敏度才无意义,但多经信号不是噪声,噪声指空间的带内背景辐射能量,此时增加灵敏度因信号和噪声的增益不同,故信噪比得以提升,增加灵敏度可以获得立竿见影的好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非常感谢!会接收到误码,比如现在接收模块接收到的信号是发送模块直接传送来的信号和从墙面或者其他 ...

这个要看实际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D:
算一下你反射的时间差和你的码率就知道了。

网友E:
    如果你要实现100Mbps的码率,反射导致的多径问题就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