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 用法

楼主(2013-09-11):
请问各位,三极管在使用的时候,基极为什么要串联个电阻后再接到芯片的引脚上去,从而起到开关作用?谢谢!

网友A:
不串电阻三极管就烧了!!

网友B:
把  模电 书  看 5  遍  。  边看边防真,

网友C:
信号源为接近理想的电压源时需要串联电阻,若是高内阻电源则不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串电阻三极管就烧了!!

亲们,我问的电阻是R3,不是R8,不接R3,三极管也会被烧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  模电 书  看 5  遍  。  边看边防真,

亲们,我问的电阻是R3,不是R8,不接R3,三极管也会被烧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限流

亲们,我问的电阻是R3,不是R8,不接R3,三极管也会被烧掉吗?

罚你看书100遍,再来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源为接近理想的电压源时需要串联电阻,若是高内阻电源则不必。

前辈,您指的是R3电阻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PN结导通啊,三极管会烧掉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基极不是很薄么?电子很容易越过基极进入集电极的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基极不是很薄么?电子很容易就越过基极而进入集电极呀,会从基极回到电源正极的电子很少吧?

50遍电工原理,50遍晶体管原理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辈,请您指教!我分析哪里出问题了?多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没有电阻R3的话,三极管基极的电压就会比集电极的电压高,三极管不会导通吗?

楼主:
1. “烧掉”,模电中多指“高温高压高电流高功率”造成元器件永久性损坏
2. 不串R3——按题意当指R3阻值为零或短路R3,那么此时基极电路电流会增大吗,估计增大多少
3. 这个电流的增大,能否使电路发生点儿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1. “烧掉”,模电中多指“高温高压高电流高功率”造成元器件永久性损坏
2. 不串R3——按题意当指R3阻值为 ...

哦,前辈,那么我把电阻R8串到源集的引脚上,电阻R3是不是就不用了?

最后的回复:看书去吧!

网友E:
7楼正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您指的是R3电阻吗?

我指的就是原图R3。

网友F:
发射结会过流而爆炸~
你想一下基极电流回路是?基极输入电压减去发射结压降,再除以导线阻抗,大约就是基极电流,由于没有任何电阻器件,基极电流超级大~一不小心爆炸了~就完蛋了

网友G:
欧姆定律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H:
我也要去看书了

网友I:
看一下这个管子的参数吧、、再用你的模电知识算一下、、
如果不接R3是否超出那个基板限值就行了、、

网友B:
不接  就 一阵青烟  就没了,   我以前焊电路老忘接基极电阻,一接电二话不说  一阵青烟。

网友J:
看公式就知道,Ib=VDD-Vbe/R3  Ic=βIb 明白了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亲们,我问的电阻是R3,不是R8,不接R3,三极管也会被烧掉吗?

你看楼上说的都是R3的哦

网友L:
引用 楼主:
亲们,我问的电阻是R3,不是R8,不接R3,三极管也会被烧掉吗?

人家说的,就是R3

网友E:
这问题没什么争论的  楼主最好还是去看看模电的书吧

网友M:
我觉得解释太多没用,弄一个,你拿回去试试,R3/R8 随便拆一个就行了,(闻闻有没有焦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指的就是原图R3。

嗯,前辈,那么把电阻R8串到源集的引脚上,电阻R3是不是就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  就 一阵青烟  就没了,   我以前焊电路老忘接基极电阻,一接电二话不说  一阵青烟。 ...

嗯,前辈,那么把电阻R8串到源集的引脚上,电阻R3是不是就不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前辈,那么把电阻R8串到源集的引脚上,电阻R3是不是就不用了?

恩  ,  但是电路性质就变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亲们,我问的电阻是R3,不是R8,不接R3,三极管也会被烧掉吗?

对啊,R3是用来限制PN结B级的电流,如果没有R3,相当于将VDD直接接到一个PN结上,会烧掉三级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  ,  但是电路性质就变了

这个我知道,输出就由之前的导通为低电平变为导通为高电平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N:
对啊,R3是用来限制PN结B级的电流,如果没有R3,相当于将VDD直接接到一个PN结上,会烧掉三级管的 ...

嗯,多谢!

网友O:
自己去焊接一个电路试试,看看会不会烧掉,实验结果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而且还会收获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O:
自己去焊接一个电路试试,看看会不会烧掉,实验结果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而且还会收获很多。 ...

嗯,多谢!

网友P:
放个电压表和电流表在基极,你就可以看到现象了。
电源电压被拉低,电路N大。。。

楼主:
引用 网友P:
放个电压表和电流表在基极,你就可以看到现象了。
电源电压被拉低,电路N大。。。 ...

嗯,多谢!

网友Q:
PN结电压0.3-0.7,不接R3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