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场管

楼主(2013-09-11):
使用单片机驱动,单片机可以输出20MA电流,电压5V,需要找一款场管来控制12V直流电压输出(因为场管压降小,所以这么做,只要输出在11V以上就可以),输出电流500MA左右,不用散热片,体积要小,谢谢!!!

网友A:
SI2301, 我看就可以担任这个功率开关了. 前面的三极管驱动就用说了吧

网友B:
12V 0.5A 三极管SS8050都可以,场效应的话,随便拿一个都没问题的,当然不要拿锂电池保护板用的那种低电压的!

网友C:
3楼的推荐挺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