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万用表采集数据(34401A)

楼主(2013-09-11):
各位大侠,
  由于生产测试的需求,需要用STM32通过串口来控制34401A进行电压的测量,以及采集测试到的电压值,然后用MCU处理。网上资料比较稀缺,AGILENT官网仅仅一个TRUBO C的例程,几乎什么例程都没有,蛋疼得很。需要用到SPCI语言。不知道有大侠有相关资料么?或者说大致讲下控制的步骤。
  查了些资料,我大致认为是这么个流程(也不确定)---MCU通过串口对万用表发送字符。这个字符估计就是SCPI语言。但怎么唤醒万用表,万用表什么时候数据采集完成,。。。。。。等等,这些应该有个说明(没找到)。
  跪求资料!十分感谢!

网友A:
34401a没有公布通讯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401a没有公布通讯协议。

多谢大侠,
  留出了串口,应该可以控制。只写了支持SCPI语言,是不是同样的SCPI语言对所有的支持这个语言的仪器都通用?
    看网上有人用VB/VC对34401A的串口进行控制。

网友B:
使用手册里没有指令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手册里没有指令说明?

专门针对232的说明几乎没有

网友A:
用labview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abview很方便

手头上只有STM32,串口是最经济实惠的方式。

网友C:
34401的232口是全功能的,而且具有三种不同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34401的232口是全功能的,而且具有三种不同语言。

多谢大侠,
  直接根据这三种语言编程就好还是?怎么唤醒,怎么等待,这些也是按照这三种语言的语法?这方面没搞过。

网友D:
SCPI本来就是完整的协议, 有了它可以不需要别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CPI本来就是完整的协议, 有了它可以不需要别的了....

多谢大侠,
   那意思是只要仪器支持SCPI语言,那就直接用这种语言编程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那意思是只要仪器支持SCPI语言,那就直接用这种语言编程即可? ...

是的.

网友E:
直接发串口命令就可以控制的,手册里有

如果不需要设置档位直接read?发过去就好,记得要"\r\n“

如果要档位设置就麻烦点,另外要记得这个是全功能的串口可以控制的

没有硬件流的话需要在数据方向端强拉电平才可以用RX TX GND控制

网友F:
SCPI本来就是完整的协议, 有了它可以不需要别的了....上百度查SCPI,学习一下命令就可以了

楼主(2013-10-14):
引用 网友E:
直接发串口命令就可以控制的,手册里有

如果不需要设置档位直接read?发过去就好,记得要"\r\n“

多谢大侠,
  我装了个软件,用AGILENT的软件发送命令可以测试。但用外面的串口调试工具直接发送字符不行。比如发送
*cls\n 万用表显示ERRO 。
  直接对34401A发送字符就可以控制吧?

楼主:
问题已搞定,多谢!

网友G:
MICROCHIP 授权全线一级代理,包括SST,SMSC,需要请联系,下面的部分公司STOCK,

QQ:1106731063

below is some ongoing stock ,
24LC02BT-I/SN         198000
PIC16F684T-I/SLC15         130000
MCV14AT-I/SL046         130000
MCP1624T-I/CHY         120000
PIC16F684T-I/SLC15         104000
MCV14AT-I/SL050         104000
TCM809LVNB713         60000
PIC16F684-I/SLC15         57000
PIC16F684-I/SLC15         57000
MCV14A-I/SL         57000
MCV14AT-I/SL052         52000
MCV14AT-I/SL051         52000
MCV14AT-I/SL049         52000
MCP6002T-I/MS         40000
24LC04BT-I/ST         40000
MCP6541T-I/OT         36000
MCP1525T-I/TT         33000
MCP1525T-I/TT         30000
PIC16F886-I/SO         25218
MCP4017T-503E/LT         24000
PIC18F25K80-I/SS         23500
25LC1024-I/SM         20070
93LC66B-I/P         20040
HA3089-I/SP          20010
TC4426AEOA         20000
PIC12F635-I/SN         20000
11AA02E48T-I/TT         18000
MCV08A-I/P         17260
PIC16F76-I/SS         15040
TCM809SENB713         15000
PIC16F723-I/SP         15000
MCP73833-FCI/UN         15000
HA3089-I/SP         15000
PIC16F1825-I/ST         14400
PIC16LF628A-I/SS         13400
PIC16F690-I/SS         13400
PIC16F1828-I/SS         13400
MTD6501C-LC1         13200
MCP6042T-I/SN         13200
HCS300T-I/SN         13200
PIC16F916-I/SS         12032
MCP1415T-E/OT         12000
PIC16F684-E/ST         11904
MCP42010-I/SL         11400
TC4427CPA         10800
PIC18F2520-I/SO         10800
PIC18F2520-I/SO         10800
PIC18F67K22-I/PT         10080
PIC18F6520-I/PTC08         10080
PIC18F25K20-I/SS         10058
PIC16F690-I/SS         10050
PIC16F1829-I/SS         10050
PIC16F1938-I/SS         10011
PIC16F1786-I/SS         10011
PIC16F1513-I/MV         10010
PIC12F1501-I/SN         10000
MCP4551-103E/MS         10000
MCP2122-E/SN         10000
PIC18F85K90-I/PT         9996
93LC86C-I/P         9960
MCP6002T-I/SN         9900
PIC16F684-E/ST         9600
PIC16F1783-I/SS         9400
TC1047AVNBTR         9000
SST39VF040-70-4C-NHE         9000
MCP1320T-29LE/OT         9000
PIC12F615-I/SN         8000
25LC256X-I/ST         8000
PIC18LF26K22-I/SS         7520
MCP73844T-840I/MS         7500
PIC24FJ256GB106-I/PT         7200
PIC18F13K22-I/SS         6700
PIC16LF628A-I/SS         6700
PIC16F690-I/SS         6700
MCP6L02T-E/SN         6600
MCP14628-E/MF         6600
PIC18F2520-I/SO         6480
dsPIC30F2010T-30I/SO         6400
PIC18F26K20-I/ML         6100
PIC18F87K90-I/PTRSL          6069
PIC18F26J50-I/SS         6016
MCP73831T-2ACI/OT         6000
MCP73831T-2ACI/OT         6000
MCP73831T-2ACI/OT         6000
MCP1700T-3002E/TT         6000
MCP1320T-46LE/OT         6000
MCP120T-450I/TT         6000
24LC01BT-I/OT         6000
PIC16F1938-I/SO         5994
HA2089-I/SL         5700
PIC24EP128GP206-I/PT         5600
PIC24EP128GP206-I/PT         5600
SST25VF032B-80-4I-S2AF         5400
PIC18F2520-I/SO         5400
PIC18F2420-E/SO         5400
PIC16F886-I/SO         5400
PIC16F1783-I/SO         5400
PIC16LF721-E/SS         5293
MCP6004T-E/SL         5200
DSPIC33EP32MC204-I/PT         5120
dsPIC33EP512MU814-I/PH         5040
PIC18F26J50-I/SS         5029
MCP23S17-E/SS         5029
PIC16LF721-I/SS         5025
PIC16F1828-I/SS         5025
PIC16F616-E/SL         5016
MCP2515T-I/ST          5000
TC7107ACKW         4992
MTR6618-I/PT         4960
PIC24FJ64GB106-I/PT         4800
PIC18F4520-I/PT         4800
PIC16F946T-I/PT         4800
PIC16F1824-I/ST         4800
PIC16F883-I/SS         4700
PIC16F1938-I/SS         4700
PIC16F1933-I/SS         4700
PIC16F1933-I/SS         4700
PIC18F14K22-I/ML         4550
PIC16LC62B-04/SP         4500
PIC16F726-I/SO         4455

网友H:
如何搞定的分享一下嘛,我也想用mcu控制34401a

网友I(2017-07-20):
楼主,你好,我看了你发的那个用单片机控制万用表采集数据(34401A)的帖子,因为我也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想向楼主请教下,就是想把表的数据读出来,到底采用哪种通信协议。

网友I(2017-08-29):
引用 网友H:
如何搞定的分享一下嘛,我也想用mcu控制34401a

你好,打扰你一下,就是想向你请教下,你用mcu控制34401a成功了吗?但是串口除了RXD,TXD,GND之外,DTR,DSR,等信号你是怎么接到单片机的引脚上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问题已搞定,多谢!

楼主,你好,打扰你一下,就是想向你请教下,你用mcu控制34401a成功了吗?想问下就是你的串口除了RXD,TXD,GND之外,DTR,DSR,等信号你是怎么接到单片机的引脚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好,打扰你一下,就是想向你请教下,你用mcu控制34401a成功了吗?想问下就是你的串口除了RXD,TXD ...

MCU只用TXD,RXD就可以了。不过应该是串口顺序变了,普通的串口线用不了。
QQ 3142198937  我过段时间也要干这个事情,很久没搞忘记了,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J(2025-02-05):
不知道你mcu通过串口控制成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