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之间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3-09-11):
有谁做过FPGA之间的通信的,主从通信,一般用什么方式速度比较快,用RJ45口的话,感觉不是总线型的,有谁有什么好的方案,前提是要速度快,达到10M/s.

网友A:
最关键的楼主没说,多远距离?一块板子上?一个机壳内?一个房间内?还是同住地球村?

楼主(2013-10-15):
引用 网友A:
最关键的楼主没说,多远距离?一块板子上?一个机壳内?一个房间内?还是同住地球村? ...

一个机壳内。

网友B:
最快serdes,你这个速度lvds比较合适,协议自己定

网友C(2013-11-20):
同求解答啊,我也做这个类似的东东。

网友D:
serdes lvds都是很快的,上g的
你的速率才10Mbps,自己做一个类似spi的协议也是很简单的啊

网友E:
10M不高,SPI什么的都可以。不要搞网口什么的,太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serdes lvds都是很快的,上g的
你的速率才10Mbps,自己做一个类似spi的协议也是很简单的啊 ...

你说的serdes 我还没听说过,百度一下是一个光纤通信的技术。SPI,和高速I2C都可以到达。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的serdes 我还没听说过,百度一下是一个光纤通信的技术。SPI,和高速I2C都可以到达。 ...

SPI肯定可以的  高速IIC好像不行吧 3.4Mbps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serdes 我还没听说过,百度一下是一个光纤通信的技术。SPI,和高速I2C都可以到达。 ...

目前spartan6上就包含serdes硬核,xilinx叫GTP,可以达到3.125G,在Virtex上可以达到更高的速率。
如果只是10Mbps的速率,那么SPI就可以了,或者你自己定义一个协议也可以。

网友G:
板上通信自定义总线吧 ,程序上简单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