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或是关机再开机后 程序就不跑了

楼主(2013-09-11):
为什么我烧写程序后能正常运行, 但是我复位或是关机再开机后 程序就不跑了呢?求帮助。

网友A:
楼主看看启动地址是不是不对了?或者检查一下BOOT的设置。

网友B:
在复位不跑码时查下各供电是否正常了,楼主,帮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