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楼主(2013-09-11):
(无正文)

网友A:
可有20种好办法

网友B:
好多方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方法的

能不能具体点?我目前用的PMOS,但发热严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点?我目前用的PMOS,但发热严重

如果开关频率不高,可以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开关频率不高,可以用继电器

继电器触点要烧,那个电流比较大

网友C:
合适的方法要看负载特性以及开关频率。

网友D:
用大电流的MOS 。

网友E:
继电器控制接触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点?我目前用的PMOS,但发热严重

上图上参数

网友G:
总结楼上各位:
1、硬开关:继电器
2、软开关:MOS管

网友H:
中午看了几个帖子,突然感觉越来越不专业了!许多问题似乎都没有仔细考虑就提出来了。

网友I:
看电流吧,小电流MOS就可以了!

网友J:
晶闸管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晶闸管可以不

嗯,我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