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DXP2004

楼主(2013-09-11):
dxp2004中为什么我按了shift+空格键后还是不能画出斜的导线,该怎么设置?

网友A:
切换输入法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C:
是的, 这个快捷键是有效的, 但设置的不好, 和某些输入法里的快捷键冲突了. 要使用英文输入方式.

网友D:
LZ 我也遇到过,切换的输入法也没有
试试同时按shift+ctrl+space

网友E:
我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F:
不是拉丝的时候直接按空格就会变的么?

网友G:
正如版主说的,可能是中文输入法在搞鬼。中文输入法里有个半角和全角的快捷键,正是你按的两个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