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K 315M输出不稳定的原因,请教

楼主(2013-09-11):
请教 一下群内的高手,我们用RK3066的一个GPIO,直接通过一个MOS管(把5V转为9V)驱动315ASK模块发射无线信号,总是没有直接用单片机的一个GPIO通过电平转换电路驱动的稳定,是什么原因啊,网关是用的9V开关电源,单片机的是干电池,谢谢

用电池供电的单片机输出,上百次也没有出现一次问题,而用前者10多次就会有1次

网友A:
两个可能:
1、如果是开关电源供电,电源的噪声对高频电路不利。
2、检查信号的占空比是否有变化。

网友B:
可能是 MOS 的驱动延迟引起的.
可以检测一下 mos 管输出波形来验证

网友C:
三楼说得很正确。你使用“电平转换”芯片来驱动,人家的芯片在速度上肯定是满足的。而你用MOS管来做,如果你使用MOS不熟练的话,肯定没有做到适合高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