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L298N驱动电机问题

楼主(2013-09-11):
直流电机是驱动了,但是感觉动力不足,只听到了电机机芯在转动,带不动轮子,电源用的是4节1.5V的。是不是电源动力不足呀????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感覺動力不足

网友B:
你的芯片是正品吗  我的很强悍 130电机

网友C(2013-10-11):
使能端怎么接的

网友D:
驱动板的电压根据你所要驱动的电机所需的电压来选  你可能接错线了 你是不是接到5v上了 应该接到12V

网友E:
4节1.5V?不够吧

网友F:
可能是你输入的占空比太小了

网友G(2013-12-13):
你该不会只用了一个电源吧?5V给芯片供电,另外一个电压最好≥6V给电机供电,好好看下L298N使用说明,动力应该比较强劲的,不至于带不动轮子

网友H:
我的也是,都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