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与msp430f249在移植程序上要注意哪些?

楼主(2013-09-11):
msp430f149与msp430f249在移植程序上要注意哪些?

楼主:
除了头文件之外,还需要什么?

网友A:
还要注意片上资源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注意片上资源的区别

还有吗?两者都差不多的,除了249多了一些片上资源外,可以说149的直接改头文件就可以移植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吗?两者都差不多的,除了249多了一些片上资源外,可以说149的直接改头文件就可以移植了吗? ...

估计绝大部分都是资源都是,具体你对比下手册

网友B:
建议楼主以后写程序,最好使用宏定义的。

网友B:
直接替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以后写程序,最好使用宏定义的。

恩,好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吗?两者都差不多的,除了249多了一些片上资源外,可以说149的直接改头文件就可以移植了吗? ...

辅助系统时钟是默认自动打开的吗?除了dco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好的

你再查看一下寄存器的配置的吧

网友C:
看看寄存器是否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