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MK10DX256VLL7的一个问题,我想多半是freescale的问题。

楼主(2013-09-12):
我在使用MK10DX256VLL7做一个项目,当用PE配置PORTA时,发现每个pin都有一个digital filter的功能(下面以PORTA为例),这个功能从PE自动生成的代码来看,是操作了PORTA_DFER, DFPORTA_CR, PORTA_DFWR三个寄存器,如下图:

从freescale提供的芯片头文件中发现,这几个寄存器在此PORT模块memory map中的偏移地址分别是:0xc0, 0xc4, 0xc8,如下图:

可奇怪的是,我找遍芯片的datasheet, 及其相应的reference mannual,都没发现这几个寄存器的介绍及功能说明,这种自相矛盾,左右互博的做法,究竟是怎么回事?如下图:

楼主:
请技术小组支持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技术小组支持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的这块芯片型号的确没有你所说的这些寄存器,你可以去下载120MHz的K10的参考手册K10P144M120SF3RM,里面有这些寄存器和相应功能介绍。

网友B:
K10 72MHz 产品IO管脚数字滤波功能不支持了,所以没有这几个对应的寄存器。在配置PE的时候就不要选择使能数字滤波了。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明白了。
PE在选择相应的型号后,没有的功能应该屏蔽的。
另外,cw 10.4提供的头文件却有这些寄存器的定义,这样做就不对了。

网友C:
正如你所知道的,PE这个功能的组件非常多,对应产品也非常多,所以疏忽在所难免。我们会将这个问题报告给CodeWarrior组的。也要感谢你的细心和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