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

楼主(2013-09-12):
搭了一个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电路,但是实际的效果不理想,请高手帮忙看看!
这是滤波电路的原理图:
电阻电容具体的取值:C1、C4:0.1uF;R34、R35:1.8K;R49: 9K、R46:5K
按照公式,截止频率应该是885Hz,品质因数Q=0.707;放大增益A=1.56

这是我实际测得的输入输出波形:

通过示波器可以看到,低频部分失真比较大,特别到了100Hz以下波形都不稳了;反而高频相位跟随的比较好。
实验结果为什么和理论计算不一样呢???
是因为电阻电容取值的问题吗?
求教!

楼主:
我需要的信号是霍尔元件测量电网电流的一个直流信号,想滤掉10K以上的高频,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该如何选取呢?

网友A:
整个反过来了, 成了高通了.
这样的可能性太小了, 是不是电路弄错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反过来了, 成了高通了.
这样的可能性太小了, 是不是电路弄错了呢?

不能够吧 我检查过电路 跟原理图是一样的
我也挺郁闷的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楼主电路有问题,下面图片是典型的电路,供参考:

网友C:
你算的用0.1u的电容。实际上用的是0.01.。。。0.01u的时候截止都88KHZ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算的用0.1u的电容。实际上用的是0.01.。。。0.01u的时候截止都88KHZ了

我用的是104 0.1uf的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04 0.1uf的电容

。噢。没主意看。 看你图是低通变高通。最大的可能性是焊错了。我看100HZ那的波形像是一阶高通的样子。是不是C1C4与R34,R35颠倒了。

网友D:
应该是元器件对调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噢。没主意看。 看你图是低通变高通。最大的可能性是焊错了。我看100HZ那的波形像是一阶高通的样子。是 ...

换了一个芯片 好用了 应该是芯片的问题
这个电路滤波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路有问题,下面图片是典型的电路,供参考:

那个电路也是好用的 问题解决了 是芯片的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是芯片的问题 换了一个新的上去 滤波效果很好
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

网友C:
我又想当然了,要检讨一下。上面的图一个对的都没是吧。

网友E:
楼主十分不厚道

网友F:
2个相同的R C不会得到Q=0.707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需要的信号是霍尔元件测量电网电流的一个直流信号,想滤掉10K以上的高频,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该如何选取呢 ...

如果你的f3dB=10KHz的话,按你的取值R34,R35:1.8K,那么C4的值应该是6nF,C1的值应该是12nF

网友H:
这是一个二阶压控型低通滤波器。

网友I:
楼主的图没错,典型的压控二阶低通电路。
这种电路有两个致命伤,应用时要注意
1。放大倍数小于3,实际中最好不要放大,或者如楼主的放大倍数为1.5左右也没问题。超过3倍就容易震荡。
2。当信号为矩形脉冲波时,非常容易出现信号上升沿反冲现象,参数配置非常头疼,必须要经过电路仿真。楼主正弦波无所谓了。

网友J:
搞个无源滤波器效果好的多

网友K:
质量可靠的芯片多么重要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路有问题,下面图片是典型的电路,供参考:

楼主的是有源二阶低通,如果5是同相端,6脚是反相端,那是没问题的,,电路是对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整个反过来了, 成了高通了.
这样的可能性太小了, 是不是电路弄错了呢?

楼主的图不错,只是画的比较蹩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图不错,只是画的比较蹩脚,呵呵。

求教 哪里比较蹩脚

网友M:
引用 楼主:
求教 哪里比较蹩脚

我喜欢这样画,书上一般都是这样画的。

你的图C1起到什么作用啊,没有像你那样做过。

网友N(2013-10-20):
应该是RC取值有问题,查一下巴特沃兹滤波器的计算公式重新算一下,这是标准用法,大约衰减12 dB很准

网友O:
Sallen-key active lowpass fil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