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比较快速和精确的测量转速?

楼主(2013-09-12):
电机是这样的,转一圈会有一个脉冲输出,一般用什么方法测转速比较好,占用资源少,测量周期比较短,比较精确。
直接用IO中断计数然后再除以计数时间可以吗

网友A:
当然可以, 转一圈会有一个脉冲输出,
如果转速很慢的话, 测量周期比较短可能比较难实现, 不过很难找到好的办法实现了.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这样误差会很大,最好能够一圈能够输出多个脉冲!

网友C:
你可以多加几个监测点,那样转一圈就可以多检测几次,相当于分辨率增加了多少倍,精度就提高了多少倍,你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

网友D:
你一圈才一个脉冲,说明你的要求根本不高,要求什么精确啊
需要精确,就加编码器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这样误差会很大,最好能够一圈能够输出多个脉冲!

学得不错,小子

网友F:
用绝对值编码器,1024分辨率,很准

网友G:
使用比较精准的编码器实现   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网友H:
楼上都是高手,新手进来学习,模拜中,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