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220v灯的亮度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9-12):
最佳方案是PWM+可控硅 搞定

网友B:
最佳方案是仿生原理: 人眼对光强的感知度与光强是指数关系. 因此灯具功率最好与调节度呈对数关系. 亮度变化才为线性

网友B:
从这个角度考虑, 灯具功率有一个非常敏感的经济功率, 超过这个功率, 浪费很大而亮度又增加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佳方案是PWM+可控硅 搞定

自己做板子周期太长了,找了变天也没找到合适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这个角度考虑, 灯具功率有一个非常敏感的经济功率, 超过这个功率, 浪费很大而亮度又增加不多. ...

恩恩 这就是效率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恩 这就是效率的问题了。

220V的灯?什么灯?白炽灯?高压钠灯?节能灯?日光灯?这些都是220V的,各有各的调法。

楼主:
节能灯调的可能性不大吧,现在觉得白炽灯比较容易实现,现在那种220的LED也不哈弄吧,他自己带调压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节能灯调的可能性不大吧,现在觉得白炽灯比较容易实现,现在那种220的LED也不哈弄吧,他自己带调压板 ...

所以你要说清楚到底想干嘛呢,你都不知道,大家怎么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你要说清楚到底想干嘛呢,你都不知道,大家怎么帮你??

恩恩,我是先确定控制方式再选灯,一般就在白炽灯和那种LED灯头之间选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恩,我是先确定控制方式再选灯,一般就在白炽灯和那种LED灯头之间选吧。 ...

所以你根本就没指定用什么灯,LED也是相对好调光的,而且如果用低电压供电,比如12V之类,更好调。白炽灯也好调,调光器也就1、2块钱,但是调得比较暗的时候有可见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你根本就没指定用什么灯,LED也是相对好调光的,而且如果用低电压供电,比如12V之类,更好调。白炽灯 ...

恩,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做板子周期太长了,找了变天也没找到合适的模块

没有现成模块的,有量的话可以订做。

网友D:
用晶闸管,,再加一个过零检测电路,,,

网友E:
应该有现成的模块的,

网友F:
可控硅即可,不管白治灯还是LED都行。LED要可控硅调光电源支持,PWM调LED也可以也要调光电源

网友G:
到五金店买一个:lol

网友H:
白炽灯和LED灯的调光方式不一样吧,不先确定负载,没法确定调光方式。
白炽灯可以通过改变可控硅导通角来调光,LED灯可以通过PWM方式调光。这两种方法其实都不需要用到单片机,用了单片机反而变复杂了,比如,单片机复位期间的控制处理起来就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H:
白炽灯和LED灯的调光方式不一样吧,不先确定负载,没法确定调光方式。
白炽灯可以通过改变可控硅导通角来调 ...

恩,主要是这个光的亮度最终是通过IPAD控制的,现在的控制方向是ipad 到 wifi 模块 到 单片机 到 灯光控制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控硅即可,不管白治灯还是LED都行。LED要可控硅调光电源支持,PWM调LED也可以也要调光电源 ...

恩 现在基本定下来用可控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4808&page=1#pid1395110
15楼

下下来学习一下,哈哈

网友H:
引用 楼主:
恩,主要是这个光的亮度最终是通过IPAD控制的,现在的控制方向是ipad 到 wifi 模块 到 单片机 到 灯光控 ...

看样子是要做智能家居产品了,这样的话如何控制就不能一概而论了。比如LED灯,很多都是可以适应85-265V的电压,在这个电压范围内,灯的亮度是不会变化的,你用可控硅控制根本改变不了亮度。又比如节能灯、日光灯,你要改变亮度,可能灯就灭了。
看来看去,还是白炽灯比较好控制,可是,现在市场上白炽灯基本销声匿迹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白炽灯和LED灯的调光方式不一样吧,不先确定负载,没法确定调光方式。
白炽灯可以通过改变可控硅导通角来调 ...

复位期间的控制是什么意思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复位期间的控制是什么意思

单片机上电与断电瞬间或其它原因引起的复位,灯可能会闪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