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内核允许8bit做优先级分组设置,而STM32只有4bit可以?

楼主(2013-09-12):
那我如果定义为第二组,是不是抢占式优先级2bit,响应式优先级2bit,也就是总共能设置4*4=16个中断优先级?
不知道这样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
总共4位, 抢占式优先级可以选择 0~4 位, 剩下的都是响应式优先级
具体看库函数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  的介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共4位, 抢占式优先级可以选择 0~4 位, 剩下的都是响应式优先级
具体看库函数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 ...

好的,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