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特殊寄存器和BANK选择。

楼主(2013-09-12):
最近使用PIC的单片机,手册里边把RAM分为四个BANK,但是看到四个BANK里边有重复的寄存器,甚是不解,还有对指令:BANKSEL  的用法也不是很明白,希望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
重复的寄存器 不用换BANK就可操作!  BANKSEL后写寄存器名--编译器将自动设定STATUS寄存器RP1:RP0的位以对应寄存器所在的BANK !
(以上你可以用MPLAB-SIM仿真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