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stc12c5a60s2单片机可以测交流量吗

楼主(2013-09-12):
RT,P1.0作为模拟电压输入,P0口接8个发光二极管,作为输出的显示。当P1.0输入0时,全亮,输入Vcc是全灭,我将可调电阻(0~5v)的的输出接到P1.0,二极管可以随输入的变化而出现变化,这说明单片机能够检测直流电压。我将市电经过电压互感器、绝对值电路的输出(0~2.5v)接到P1.0,8个发光二极管全亮,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交流信号频率太快单片机采样跟不上吗?stc12c5a60s2的采样率不是25万次/秒吗?是否要加采样保持电路?麻烦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通过设定阈值,即ADC_RES(8bits)中的值大于某值,P0输出0x80,否则P0输出0xaa,这样可以清楚的看到变化。之前猜测是频率太快,二极管显示不过来。接下来打算保存采样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通过采样固定点数计算有效值。

网友A:
不是二级管显示不过来。
是频率高,超过人眼的分辨能力了,看上去就一直都是亮的。

网友B:
楼主,不是单片机可以检测电压,是单片机里写了程序,用程序在做电压检测,楼主需要的是搞清楚自己要什么,会什么,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二级管显示不过来。
是频率高,超过人眼的分辨能力了,看上去就一直都是亮的。 ...

嗯,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是单片机可以检测电压,是单片机里写了程序,用程序在做电压检测,楼主需要的是搞清楚自己要什么, ...

应该是我自己没有表达清楚,谢谢提醒!:hug:

网友C:
应该可以实现的,只要交流电压不变,灯应该是不闪的,是不是你的输入电压大于2.5啦

网友:
这 个 问题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