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ADC_cal 程序

楼主(2013-09-12):
在ti例程里有两个问题:
  MOVW  DP,   #ADCREFSEL_LOC >> 6
    MOV   @28,  #0xAAAA            ; actual value may not be 0xAAAA
    MOV   @29,  #0xBBBB             ; actual value may not be 0xBBBB
1.将ADCREFSEL_LOC右移6位,0x711c变成0x01c4,并没有左移回去,而最终执行完这个代码后DP=0x7100,这是为什么呢?
2.向ADCREFSEL寄存器写0xaaaa,那参考电压不就选择了外部参考电压1.5吗,可是明明用的是3V啊?

网友A:
汇编的ADC处理   看不懂
高手来解答一下

网友A(2013-12-17):
引用 网友B: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microcontrollers/c2000/f/56/t/8526.aspx

谢谢  我也过去看了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microcontrollers/c2000/f/56/t/8526.aspx

最近正在写ADC的程序,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