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各种波形的学问

楼主(2013-09-12):
谁有关于波形这方面的好**,:D

网友A:
这个范围太广,楼主问的是电子领域的波形么

网友:
LZ说的是信号吗

楼主:
说的是电子领域的  例如方波 三角波 这些的  在示波器中测量后参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的是电子领域的  例如方波 三角波 这些的  在示波器中测量后参数是什么意思
...

一般描述波形的参数就是峰峰值、有效值、直流分量、频率、抖动、上升沿、下降沿等等,楼主还是说你遇到什么问题吧,你提的这个问题太大了,怎么接招啊。

楼主:
例如  正弦波和三角波 波形不同 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 这些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例如  正弦波和三角波 波形不同 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 这些不懂

那直观上说,就是人有长成各种各样的,波形也是,你能看到的波形,多是一些简单的,认为制造的波,自然界的波形一般是很复杂的。比如我们为了描述圆周,给出了sin和cos波,为了做线性斜坡(比如原来电视机里CRT管的扫描控制),设计了锯齿波,为了数字信号,做了方波。

网友:
方波和三角波都是由直流分量和基波和N次谐波组成,把方波展开就是由N个不同频率不同幅度的正弦波组成。可以做一下仿真,用一个滤波电路给一个方波出来就是正弦了。了解一下这对信号的提取有很大帮助,可以看一下信号与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