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找不到linux/version.h

楼主(2013-09-12):
linux/module.h:261: linux/version.h:
在驱动编译的过程中,最后提示是说没有linux/version.h此文件。
但是在查看内核源码里面也有这个Version.h文件

网友A:
这个文件是在编译内核时生成的
所以编译驱动时  先build一下内核

楼主:
我都已经build过几次内核了,但是还是一样。
不过现在解决了,下载了另外一个编译环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