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求助啊

楼主:
F2812硬件电路板和ccs连接上后,点击运行,再点停止后,disassembly显示如下图所示,箭头所指的存储空间,好像不是自己定义的寄存器存储空间,另外运行时硬件相应的显示部分也没有反映,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

连接在开发板上的时候一切正常,显示的状态应该是下图中的,这里面的disassembly显示 箭头所指地址才是自己定义的存储器存储空间呀!

大家帮帮忙,有遇到过同样状态的朋友教教我,非常感谢!

网友A(2013-09-12):
程序编译如果没问题   点击RUN之后  硬件显示没有反应说明代码配置或控制有问题
点击停止之后   disassembly指到哪儿说明这时程序跑到哪儿了
指到的地址是你定义的外扩存储器吗?有没有对外扩存储器操作

网友B:
楼主确定已经连接好了么?

网友B:
还是使用ccs4以上的版本吧。3.3这个版本还真不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