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翻译!

楼主(2013-09-12):
AN, AC, ST, TI, TE

下面是 CSR8465 datasheet中的一段话,请高手翻译下!
非常感谢!

1.4 PCB Design and Assembly Considerations
This section lists recommendations to achieve maximum board-level reliability of the 5.5 x 5.5 x 1mm VFBGA 68‑ball package:
■ NSMD lands, i.e. lands smaller than the solder mask aperture, are preferred because of the greater accuracy of the metal definition process compared to the solder mask process. With solder mask defined pads, the overlap of the solder mask on the land creates a step in the solder at the land interface, which can cause stress concentration and act as a point for crack initiation.
■ Ideally, use via-in-pad technology to achieve truly NSMD lands. Where this is not possible, a maximum of one trace connected to each land is preferred and this trace should be as thin as possible, this needs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its current carrying and the RF requirements.
■ 35µm thick (1oz) copper lands are recommended rather than 17µm thick (0.5oz). This results in a greater standoff which has been proven to provide greater reliability during thermal cycling.
■ Land diameter should be the same as that on the package to achieve optimum reliability.
■ Solder paste is preferred to flux during the assembly process because this adds to the final volume of solder in the joint, increasing its reliability.
■ When using a nickel gold plating finish, the gold thickness should be kept below 0.5µm to prevent brittle gold/tin intermetallics forming in the solder.

说明:
NSMD:Non Solder Mask Defined(非焊接掩模定义)

网友A:
1.4 PCB设计和组装之考量
此段建议如何达到 5.5 x 5.5 x 1mm VFBGA 68‑ball 套装之板层最佳可靠性
■  使用NSMD lands, i.e. lands 要比 solder mask aperture细,  因為metal definition process 比 solder mask process提供更高精确度. With solder mask defined pads, the overlap of the solder mask on the land creates a step in the solder at the land interface, which can cause stress concentration and act as a point for crack initiation. 如果用了solder mask defined pads,  land interface 上多了一个拉力集中奌, 可能引起裂隙
■ Ideally, use 最好使用 via-in-pad technology to achieve truly NSMD lands. 如果不能Where this is not possible, 每land最多一幼线a maximum of one trace connected to each land is preferred and this trace should be as thin as possible, 同时要考虑电流量和高频之要求this needs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its current carrying and the RF requirements.
■ 建议使用35µm thick (1oz) copper lands are recommended rather than 不建议17µm thick (0.5oz). 已经証明有温度上可靠性This results in a greater standoff which has been proven to provide greater reliability during thermal cycling.
■ Land diameter should be the same as that on the package to achieve optimum reliability.Land直径在套装上一致会更可靠性
■ Solder paste is preferred to flux during the assembly process because this adds to the final volume of solder in the joint, increasing its reliability. 组装用Solder paste, 不用flux , 因為Solder paste在连接位置留下来更多焊料会更可靠
■ When using a nickel gold plating finish, the gold thickness should be kept below 0.5µm to prevent brittle gold/tin intermetallics forming in the solder.如果有镀镍金, 金厚度要低於0.5µm, 以免銲接位置形成脆的金/锡化合物

自行删除不用之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 PCB设计和组装之考量
此段建议如何达到 5.5 x 5.5 x 1mm VFBGA 68‑ball 套装之板层最佳可靠性
■  使 ...

谢谢楼上大侠的辛苦翻译!
对照原文,使我理解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