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STM32F407+DP83848 疑难杂症

楼主(2013-09-12):
程序之前在开发板上以成功运行,现使用自己做的板子,电路跟开发板相同,模式采用RMII模式,MCO频率由407发出50MHZ,在线调试发现407配置到MCO连接407引脚PA8的时候都是正确输出50MHZ频率的,DP83848的25MHZ_OUT也是输出50MHZ频率的,然后再走到下一步函数:
void RCC_MCO1Config(uint32_t RCC_MCO1Source, uint32_t RCC_MCO1Div)
{
  uint32_t tmpreg = 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RCC_MCO1SOURCE(RCC_MCO1Source));
  assert_param(IS_RCC_MCO1DIV(RCC_MCO1Div));

  tmpreg = RCC->CFGR;

  /* Clear MCO1[1:0] and MCO1PRE[2:0] bits */
  tmpreg &= CFGR_MCO1_RESET_MASK;

  /* Select MCO1 clock source and prescaler */
  tmpreg |= RCC_MCO1Source | RCC_MCO1Div;

  /* Store the new value */
  RCC->CFGR = tmpreg;
}

MCO直接被拉低,请问各位大侠是何原因?在线等附上原理图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自己顶下先,大家帮帮忙呀

楼主:
各位高手 给点意见呀 苦恼死我了:Q

网友A(2014-02-27):
你好,楼主,请问你解决了没?我和你遇见一样的问题,解决的话指教指教呗

网友B:
MDIO没上拉,应该是这么回事吧?

网友C:
MCO要功能转定义。

网友D:
楼主能发个407和dp83848的例程吗。50211727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