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自带ADC的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3-09-12):
最近设计中需要对信号进行AD采样,原来都是通过专门的ADC芯片采样。这次的采样率要求不高,所以想使用F2812自带的ADC,F2812自带ADC要求输入信号在0~3V之间,这就需要在之前设计一个限压电路,这个电路的设计对我有点难度,大概搜了一下,多数通过二极管,这样此能保证输出稳定吗,如果原信号幅度过小小于0.7V的话,岂不是采不上了。有经验的朋友能给点建议,多谢了。

网友A:
本人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不认识楼主,且自古以来与楼主无利益关系。楼主表述之事与本人无关.

网友B:
为了保护ADC口  输入模拟量确实需要加入钳位电路来限制电压的幅度
一般用两个二极管或者一个二极管和稳压管
0.7V也可以采集啊   0.7V小于3V上面的一个二极管导不同
同时也大于0V  所以下面钳位电路二极管也导不同
所以还是0。7V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人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不认识楼主,且自古以来与楼主无利益关系。楼主表述之事与本人无关. ...

知道了就分享一下呗   相互帮助   相互学习

网友C:
楼至是要设计AGC电路么?

网友C:
二极管是相对于没有负信号的设计的吧。

网友D(2015-05-28):
引用 网友C:
楼至是要设计AGC电路么?

AGC电路设计?F2812ADC采样最小电压多少?几毫伏的可以么?

网友E:
输入模拟量确实需要加入钳位电路来限制电压的幅度
一般用两个二极管或者一个二极管和稳压管
0.7V也可以采集啊   0.7V小于3V上面的一个二极管导不同

能不能给出大概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