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i位大神能给一个测试电源内阻的方法。

楼主(2013-09-12):
(无正文)

网友A:
1.测一下电源两端电压V1;
2.与电源串联一个电阻R,测出R两端的电压V2;
3.电源内阻r=(V1-V2)*R/V2

网友B:
楼上这个方法有瑕疵,因为没有负载时输出电压是虚的(比如尖峰等,特别是多路输出感觉更明显)。应该在带一定负载后测试输出电压,再换不同负载再次测试输出电压。内阻r=[V2*R1/(V1*R2-V2*R1)]*(R2-R1)-R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这个方法有瑕疵,因为没有负载时输出电压是虚的(比如尖峰等,特别是多路输出感觉更明显)。应该在带一 ...

恩  谢谢 啊

网友C:
好呀,学习了正在找此类问题,顶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上这个方法有瑕疵,因为没有负载时输出电压是虚的(比如尖峰等,特别是多路输出感觉更明显)。应该在带一 ...

是由下面的方程组求吗?
U=V1/R1*r+V1
U=V2/R2*r+V2
R1和R2为两个负载电阻,V1和V2分别是负载电阻上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由下面的方程组求吗?
U=V1/R1*r+V1
U=V2/R2*r+V2

恩  是的 把方程解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E(2019-03-02):
引用 网友B:
楼上这个方法有瑕疵,因为没有负载时输出电压是虚的(比如尖峰等,特别是多路输出感觉更明显)。应该在带一 ...

空载电压减有载电压可以,
空载就是测量者的阻值,有载就是这阻值加上负载阻抗,
由于不希望加载太甚,所以,跟负载阻抗相比,测量者阻值不能忽略。

网友E:
小功率的,加载测,
大功率的,用「无功」负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