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入耳式 蓝牙耳机 的PCB是几层板?

楼主(2013-09-12):
请教,入耳式 蓝牙耳机 的PCB是几层板?
谢谢!

网友A:
一般是双层板

如果上 4层板的话,

PCB的加工成本会太高的!

不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双层板

如果上 4层板的话,

蓝牙耳机的芯片是BGA封装的,双层板的走线能布通吗?

网友B:
弄个旧蓝牙耳机,拆开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蓝牙耳机的芯片是BGA封装的,双层板的走线能布通吗?

蓝牙芯片也有其他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旧蓝牙耳机,拆开看看

蓝牙耳机有。
拆开就能看出是几层板吗?好像不可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蓝牙耳机有。
拆开就能看出是几层板吗?好像不可能

两层和四层还是能看出来的吧?

网友C:
根据芯片管脚数、封装以及PCB尺寸来决定,有4层的也有双面的,正规产品基本上采用4层板,哪怕双面板可用,这是基于EMC性能考虑的。至于山寨货,如果能用双面板那多半是不会用4层板的,EMC跟山寨厂没啥关系,能用、便宜就是山寨的一切。

楼主:
学习了,谢谢大侠们的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根据芯片管脚数、封装以及PCB尺寸来决定,有4层的也有双面的,正规产品基本上采用4层板,哪怕双面板可用, ...

春哥就是见多识广

网友E:
双面板和四层板是能够看出来的!四层板中间有金属层,对比一下很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