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GPIO口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3-09-12):
F28335有三种32位的I/O口,依次PORTA(GPIO0-GPIO31),  PORTB(GPIO32-GPIO63),  PORTC(GPIO64-GPIO87),这些口都可以配置为普通的数字IO口同样也能被配置为外部接口。这样涉及到了IO的寄存器,IO口共有三类寄存器:控制寄存器、数据寄存器和中断控制寄存器。
1、 GPIO可以配置为数字I/O或外设I/O口,GPxMUX1(2):‘0’为数字I/O,‘1’为外设I/O口;
2: GPIO可以配置为内部电阻上拉功能,GPxPUD:‘0’为上拉,‘1’为禁止上拉
3: GPIO具有数字滤波功能,GPxQSEL1(2):量化输入寄存器,可以确定是3周期采样还是6周期采样或者不用采样;
GPIO可以配置为内部电阻上拉功能,GPxPUD:‘0’为上拉,‘1’为禁止上拉,

4、 输入输出可配置,GPxDIR是控制每个引脚的输入或是输出,‘0’是输入,‘1’是输出;
  当GPIO配置为数字I/O时注意:
28335引脚作为输出时,虽然可以通过设置GPADAT或GPBDAT改变输出端口的高低电平,但是单独写某一位时可能会使其它引脚产生误操作。
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产生,改变输出引脚的高低电平时,应该使用GPIOxSET(置位),GPIOxCLEAR(清零),GPIOxTOGGLE(反向,可以代替去翻操作)寄存器载入输出锁存寄存,GPIOxDIR配置方向,1为输出,0为输入.
28335引脚作为输入时,采集外部相应引脚的高低电平,只要读取GPADAT或GPBDAT的相应位即可。在有些场合高频干扰会使I/O引脚的读入产生误码。为了避免这种现象,28335引入了采样时间的概念,采样时间可以通过GPxCTRL与GPxQSEL1/2设置为systemclock的倍数(100MHz的频率,最小采样时间为10ns,最大采样时间为5.1us.)

网友A:
GPIO,通用输入/输出口,对大多数从事电子行业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陌生的东西。但它却是基础性的,很多MCU的后续开发都得用到GPIO,认真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楼主的分享很基础  很实用  容易理解   谢谢分享

网友C:
总结的了一下,谢谢的。

网友D:
28335在DSP C2000中可以算得上主打产品了,学习一下

网友E:
多谢楼主分享 很给力

网友F:
楼主讲解一下dsp的算法问题。

网友F:
对各种算法不知道如何入手的。

网友G:
很基础 很实用

网友H:
写的很不错呀

网友B:
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网友I:
这个关于GPIO 的用法介绍的非常详尽的

网友I:
这个关于GPIO的用法的介绍非常详尽的,支持下楼主的

网友J:
能得到版主的赞赏 看来这个帖子不错

网友K:
这些条总结的很全面 学习学习

网友L:
写的很详尽

网友M:
很详细 一看就感觉有点会了

网友(2013-12-19):
配置为普通的数字IO口或者外部接口,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N(2015-09-20):
总结的非常好。

网友O:
DAT的干扰问题确实要注意啊

网友P(2015-12-18):
真心的学习,看了手册上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我在使用的时候,发现使用置位和清零貌似也不好使,我的做法是先把GPIO口初始化为GPIO口,即,MUX(x)=0,DIR=1,然后在自己的程序中进行清零和置位,发现输出不是我预期的结果,置位之后,发现被清零了,我的引脚主要是用来做外设的控制信号,所以会来回操作这写IO口,发现这个还不叫特殊,我最开始使用的是GPIO40到GPIO44,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而且是直接操作GPBDAT都可以正常使用,后来改用GPIO51到GPIO55,直接操作GPBDATA有问题,后俩又改为置位和清零,发现了以上的问题,请问这个置位和清零也还有什么要求吗?必须要在先锁存只,在进行控制IO口的类型设置和方向设置吗?

网友Q(2016-03-29):
这个是可以根据pdf资料进行设置的。

网友R(2017-04-01):
配置GPIO这个是基本的。

网友S(2018-06-30):
找了好久关于引脚配置的,看见你的看明白了,非常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