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急急急】CY7C68001发送数据不对

楼主:
好急啊!!使用CY7C68001   与上位机相连  枚举  描述表啊  什么都正确   , 就是在发送数据的时候不对   请大神看看

向芯片的端点六FIFO中写入要发送的数据(通过while()循环,向FIFO中写进去252个数,while循环的语句省略):
SX2_FifoWriteSingle(ENDPOINT6, 0xaa);

向芯片写入命令,执行发送:
Write_SX2reg(SX2_INPKTEND, 0x06);

然后用hushound抓包,上位机只收到这个乱码:

是什么原因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  求各位解答下,项目急

网友A(2014-12-02):
你好,请问你的USB数据通信解决没?我现在用68001与PC通信,枚举都没有成功,求指导,谢谢大神!

网友B:
通信频率设置对了吗??
对照一下看看是不是丢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