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89c52工作异常

楼主(2013-09-12):
89c52外扩rom 27c256 ram 62c256
原因:之前电源遭受雷击
检查:通电发现issi 62c256发热 疑似被雷击穿  89c52晶振不工作 疑似cpu也损毁 逐一更换
症状:都更换完后通电  还是不工作 ,检查晶振,用万用表笔碰触晶振管脚 偶尔正常工作,更换完晶振还是不行。查过资料说ale也会引起工作异常 把ale连接的74hc373也更换,故障依旧,并且偶尔碰触ale也会工作。
纠结:问题出在哪!!!!!!!!!!!!
望各位高手给予帮助

网友A:
1.电源系统检测过了没有?正常么?
2.ALE不会影响晶体起振,只有要电源,单片机OK,晶体就要起振。
3.检查晶体是否起振的手段是否正确?示波器有没有打10X探头?
4.如果是高可靠性系统,建议这块板子报废,你不知道雷击电流在板子上到底损坏了哪些东西,有的说不定已经损伤,但还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5.新换的晶体和原来的晶体在等效电阻、激励功率上是否一致?晶体的两个电容是否失效?

网友B:
啥机器上的控制呢,有点诡异的板子;P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源系统检测过了没有?正常么?
2.ALE不会影响晶体起振,只有要电源,单片机OK,晶体就要起振。
3.检查 ...

1、电源更换了一个故障依旧
2、我用螺丝刀头碰触ale偶尔它也能正常工作
3、没有示波器
4、这是一个变电设备通讯模块,没有代换的板子
5、12M晶振、电容更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C:
雷击过后,
1、要检查线路板的走线有没有被烧断
2、旁路的小电容有没有失效

网友B:
不妨找一片新片子烧一个点灯程序去检测一下呢。还好,楼主有这板子的程序,如果没有就完了。当时设计时板子上也应该装一两个指示灯,以观测系统是否运行或供电正常与否

网友C:
89C52死掉的机会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89C52死掉的机会也很大

89c52已经更换。程序存在外部rom里。cpu内无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妨找一片新片子烧一个点灯程序去检测一下呢。还好,楼主有这板子的程序,如果没有就完了。当时设计时板子 ...

系统里有一个运行指示灯,正常的时候,亮一秒灭一秒。故障的时候没显示。而且它使用max807看门狗。cpu不工作的时候,会间隔给cpu复位信号。

网友A:
不是让你更换电源,是让你测单片机引脚上的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89c52已经更换。程序存在外部rom里。cpu内无程序。

如果蓝色的那俩玩意没有立即起作用的话,雷击下来,可能整块板上的芯片全部玩蛋了。

网友D:
可能线路烧坏了,用飞线 来测试下能否工作

网友E:
电源的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F:
板子给我发过来,我给你修理,以前是专门修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