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有谁做过DM646x PCI转SATA驱动的,求外包

楼主(2013-09-12):
1、目前我们使用DM6467加上SII3114需要做一个PCI转SATA的驱动(DM6467做主,SII3114做从)。
2、目前我们已经做了一部分工作了,DM6467的PCI部分驱动已经添加进去了,也能识别出SII3114芯片了,这部分是DM6467的PCI接口部分的初始化。
3、但我们在加载SII3114驱动的时候出现一点问题,这个驱动用的是内核中的sata_sil.c这个驱动,这部分应该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估计应该还是DM6467的PCI部分配置会有问题。
加载SII3114驱动出现的问题内核打印如下(总共就接了一个SATA盘):
ata1: SATA max UDMA/100 cmd 0xC680C080 ctl 0xC680C08A bmdma 0xC680C000 irq 0
ata2: SATA max UDMA/100 cmd 0xC680C0C0 ctl 0xC680C0CA bmdma 0xC680C008 irq 0
ata3: SATA max UDMA/100 cmd 0xC680C280 ctl 0xC680C28A bmdma 0xC680C200 irq 0
ata4: SATA max UDMA/100 cmd 0xC680C2C0 ctl 0xC680C2CA bmdma 0xC680C208 irq 0
ata1: SATA link down (SStatus 0 SControl 310)
scsi1 : sata_sil
ata2: SATA link up 1.5 Gbps (SStatus 113 SControl 310)
ata2.00: qc timeout (cmd 0xec)
ata2.00: failed to IDENTIFY (I/O error, err_mask=0x4)
ata2: SATA link up 1.5 Gbps (SStatus 113 SControl 310)
ata2.00: qc timeout (cmd 0xec)
ata2.00: failed to IDENTIFY (I/O error, err_mask=0x4)
ata2: SATA link up 1.5 Gbps (SStatus 113 SControl 310)
ata2.00: qc timeout (cmd 0xec)
ata2.00: failed to IDENTIFY (I/O error, err_mask=0x4)
ata2: SATA link up 1.5 Gbps (SStatus 113 SControl 310)
scsi2 : sata_sil
ata3: SATA link down (SStatus 0 SControl 310)
scsi3 : sata_sil
ata4: SATA link down (SStatus 0 SControl 310)

出现这个问题后,进入到文件系统中/dev下就没有出现sda等,但 /sys/bus/pci/devices/0000:00:09.0/  下还是有SII3114的设备信息的。

4、如果有谁做过或做过类似的,可以联系我 QQ:535348960    手机:18801286807

网友A:
楼主,这个不属于模拟这块的啊。

网友A:
DSP开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开发吗?

DM6467有一个ARM和一个DSP,我现在是在ARM下跑linux,然后开发这个驱动

网友B:
没有玩过这一块啊   楼上的   帮你顶一个   顺便到别的坛子逛一逛吧   楼主

网友C:
这项目   没有玩过来  楼主   上面都是应用的相对比较高端的芯片了   真的  没有怎么玩过了

网友D:
这一块   基本没有涉足过   楼主    帮你顶一个吧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一块

网友D:
到其他版块发帖看看   有没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一块的问题   楼主   帮你顶一个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