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Development Kit CY8C55

楼主(2013-09-12):
PSoC Development Kit CY8C55是干什么用的?调试时断电总是空心的是为什么呢?

网友A:
1)The CY8CKIT-050 PSoC® 5LP Development Kit enables you to evaluate, develop and prototype high precision analog, low-power and low-voltage applications powered by Cypress’s CY8C58LP high precision analog device family.
2) 断电总是空心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he CY8CKIT-050 PSoC® 5LP Development Kit enables you to evaluate, develop and prototype high pr ...

你好: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可否这样认为:PSoC Development kit  与程序的调试(Debug)没有关系?不会对程序的调试造成影响吧

另外:第二个问题是我没有表述清楚。
我是说在调试程序的时候(Debug),不能正常打断点。打的断点总是空心的,如下图:

我想请教,空心断点是什么意思?什么原因造成基本上程序中的所有断点都是这个样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