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 ERROR L123: ABSOLUTE DATA/IDATA SEGMENT DOES NOT FIT

楼主(2013-09-12):
请教keil编译时这个错误*** ERROR L123: ABSOLUTE DATA/IDATA SEGMENT DOES NOT FIT,
提示出错的代码在这几句里面:
uint16 idata u16_AlarSetZS[4] _at_ 0x84;
uint16 idata u16_AlarSetHC[4] _at_ 0x8c;
uint16 idata u16_AlarSetDaly[4] _at_ 0x94;
这一般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是不是用的51,51的话地址要小于0x80

网友B:
数组太大了么?是16位的单片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的51,51的话地址要小于0x80

单片机是stc12c56285ad,应该算51吧,我是菜鸟啊,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组太大了么?是16位的单片机么?

8位的单片机。
这个程序是别人写好的,应该没有问题了啊,可是我编译的时候老是出现那个错误。

网友C:
绝对数据/ idata段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的51,51的话地址要小于0x80

我的地址是小于256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数据/ idata段不适合

不明白,我看网上说的把keil中的单片机选型变成STC的,然后选择相应的芯片,重新编译通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明白,我看网上说的把keil中的单片机选型变成STC的,然后选择相应的芯片,重新编译通过了。 ...

那应该是开始选的51单片机型号内部存储资源不够

网友B:
引用 楼主:
8位的单片机。
这个程序是别人写好的,应该没有问题了啊,可是我编译的时候老是出现那个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