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弱弱的问下,这个是什么电阻?

楼主(2013-09-12):
如上图,这个是什么类型的电阻啊???

网友A:
尺寸?标识?

网友B:
普通的绕线电阻吧

网友C:
可能是线绕电阻,也可能就是普通的碳膜电阻,楼主需要实物照片,没有参照系我们看不出大小和上面的标示。

网友D:
色环电阻底色常见的一是四环电阻的非常浅的黄色,一是五环电阻的蓝色。
色环电感的底色是绿色。
楼主这个是绿色吧,有点儿像电感。
量一量,若阻值特别低,再上电感表上看是多少毫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