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地基增强系统 是怎么回事啊?求科普

楼主(2013-09-12):
分辨率是很高,估计是建设了一堆差分站的意思吧?那和手机基站一样,有基站的地方才有高分辨率?有懂的人么?

网友A:
楼上是对的。高精度辅助基站,差不多这个意思。
当然,北斗地面基站的传播距离肯定比手机基站好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是对的。高精度辅助基站,差不多这个意思。
当然,北斗地面基站的传播距离肯定比手机基站好太多了。 ...

这个,这个, 我查了下, 北斗用的频率在1G以上. 应该跟手机信号比好不了多少吧, 不然肯定辐射很大.

网友A:
第一,手机是双向的,北斗和GPS是单相的;
第二,北斗和GPS这类信号的接收机灵敏度要比手机好很多。

楼主:
那每个城市要建多少个啊,而且楼宇之间的干涉啥的也有影响。实际效果估计也够呛。有实际用过的人么?

网友A:
北斗1代是双向的,但是那个北斗终端就很大。
北斗2代差不多就是频点不同格式稍有不同的GP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北斗是双向的吧,GPS才是单向的

可以双向工作,但一般情况下都是处于单向工作状态。

网友E:
单纯靠卫星定位系统,定位精度不高的,再小也得百米误差。

而美国宣称的以及中国正在建设的定位精度可达1米以内的卫星定位系统,都是靠天上的卫星、地面的基站、手里的GPS进行三点(一般会更多)定位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第一,手机是双向的,北斗和GPS是单相的;
第二,北斗和GPS这类信号的接收机灵敏度要比手机好很多。
...

貌似北斗也是双向的

网友G:
地面基站定位
现在咱们用的北斗都是单向的,和GPS一样
如果要双向,那得总参的授权,不是一般人能用的

楼主:
不知道这个地基增强系统的有效范围会有多大?网上都是语焉不详,是不是有难言之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纯靠卫星定位系统,定位精度不高的,再小也得百米误差。

而美国宣称的以及中国正在建设的定位精度可达1 ...

单靠卫星,十米是可以保证的。

楼主:
算了,结贴了,我猜测这个是个供科研用的白象。吹牛皮用的。GPS也可以做差分基站的。在我们老百姓的使用中是不会感觉得到这个的好处了。

楼主:
差分全球定位系统
2004年9月3日      浏览次数:4803
GPS提供两种定位服务,即精确定位服务(PPS)和标准定位服务(SPS)。
  精确定位服务(PPS)将提供水平为17.8m(2dRMS)和垂直为27.7m(2口)的预测定位精度,三维中的每维为0.2m/s(2口)的速度精度,90ns的时间精度。精确定位服务(PPS)采用P码调制双频发射和接收。它仅提供于美国和其盟国的军事、联邦政府的用户及有限的获准的民用用户。
  标准定位服务(SPS)采用C/A码调制、单频发射和接收。它公开提供于民用、商用和其他用户。尽管标准定位服务(SPS)可提供优于30m(2dRMS)的定位精度,但出于美国国家的利益,美国国防部人为地引人选择可用性(SA)使其水平定位精度降低至100m(2dRMS),垂直定位精度为156m(2a),时间精度为175ns。
  由于精确定位服务(PPS)不公开提供,而标准定位服务(SPS)又人为地降低了定位精度,致使需要高精度定位的民用用户使用差分技术,提高标准定位服务(SPS)的定位精度,从而形成了差分全球定位系统,简称DGPS。DGPS简单的工作原理:把已知的测定点作为差分基准点,在差分基准站安装基准GPS接收机,并用GPS接收机连续地接收GPS信号,经处理,与基准站的已知位置进行比对,求解出实时差分修正值,以广播或数据链传输方式,将差分修正值传送至附近GPS用户,以修正其GPS定位解,提高其局部范围内用户的定位精度。

楼主:
北斗地基增强系统湖北省示范项目
发布时间:2013-06-21
北斗地基增强系统湖北示范项目始于2012年11月,该项目是全国首个省级北斗地基增强网,同时也是国家北斗地基增强网的一部分。建设工作由湖北省测绘局牵头组织实施,湖北省气象局参与合作共建,以武汉大学相关院士团队为技术依托,于2013年2月建设完成并投入试运行。
这是全球首个采用三频定位技术实现厘米级定位的卫星导航系统。该项目作为国家北斗地基增强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国家统一规划建设,项目已通过验收,总体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该项目开发并采用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软硬件产品,建成30个北斗连续运行基准站及相应的控制和服务系统,可通过地面基准站网的增强,实现北斗系统高精度导航定位服务。该项目首次在专业应用领域实现厘米级精确定位,达到2厘米和5厘米;大众应用领域实现米级精确导航,实时定位精度达1.5米。

网友H:
北斗地基增强系统这个和单向双向没有任何关系。

它只是个北斗辅助设备,简明就是为定位准确.,在辐射的范围内,北斗接收机精度小于2m很轻松实现……

这种基站说白了也就是个北斗接收机,只是这个接收机比普通接收机有个先知条件,就是自己知道自己的准确位置,进而知道北斗此时在这区域内播发的伪距及电文的误差值,进而广播给区域内的接收机,进而接收机都知道修正自己的误差而达到定位精确……

这种基站国内目前很少,也没有必要像手机基站一样建设……

据我知道的某型号这种基站,30公里以内有效范围没一点问题

网友H:
这个基站系统的设计初衷和未来使用真的和咱老百姓没屁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