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LCD1602 语法没错误,但都是警告。。新手小弟求帮忙

楼主(2013-09-12):
语法没错误,但都是警告。。。下载到FPGA,LCD只有亮光,没有显示数据。。。程序如下: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lcd1602 is
port
        (
           clk    :in  std_logic;
           rst    :in  std_logic;

           LCD_D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LCD_E  : out  std_logic;
           LCD_RS : out  std_logic;
           LCD_RW : out  std_logic
        );
end ;
architecture fun of lcd1602 is
signal reset      : std_logic;
signal clk_e      : std_logic:='0';
signal cnt_e      : integer range 0 to 500000 ;
signal cnt_delay  : integer range 0 to 9 ;
signal lcd_status : integer ;
constant lcd_idle : integer:=0; --开机等待
constant lcd_clear: integer:=1; --清屏
constant lcd_set  : integer:=2; --功能设置
constant lcd_swit : integer:=3; --显示开关设置
constant lcd_mod  : integer:=4; --输入方式设置
constant lcd_init : integer:=5; --初始化完成等待1.64ms
constant lcd_wrreg: integer:=6; --写寄存器
---=====初始化====----
--清屏
constant clear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00000001";
--功能设置
constant f_set    :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001" ;
constant DL       : std_logic:='1' ; --接口数据位设置
constant N        : std_logic:='1' ; --行数设置
constant F        : std_logic_vector:="0" ; --字形设置
--显示开关控制
constant swit     :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00001";
constant D        : std_logic:='1';  --调整显示开关
constant C        : std_logic:='0';  --光标开关
constant B        : std_logic:='0';  --字符闪烁开关
--输入方式设置
constant modset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000001";
constant ID       : std_logic:='1';  --光标移动方式
constant S        : std_logic:='0';  --整体显示位移
---===写寄存器===---
signal   com_data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others=>'0') ;--指令
signal   data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others=>'0') ;--数据
signal   wr_reg     :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others=>'0'); --写寄存器标志 01: 写指令 10:写数据
----==========-----
signal   sig_en     : std_logic:='0' ; --写数据计数器使能
signal   sys_cnt    : integer range 0 to 33 ; -- 写数据计数器
signal   sig_end,sig_end_d : std_logic:='0' ; --写数据结束标志

begin
reset<= not rst;
--reset<= rst;
LCD_E<= clk_e;

process(clk,reset)   --- 时钟分频
begin
        if reset='1' then
                cnt_e<=0;
                clk_e<='0' ;
        elsif falling_edge(clk) then
                if sig_end_d='0' then
                if  cnt_e=500000    then
                    cnt_e<=0;
                        clk_e<=not clk_e;
                        else
                 cnt_e<=cnt_e+1;
    end if ;
    else
             clk_e<='1';
end if ;
end if ;
end process;

-----status
process(clk_e,reset)
begin
        if reset='1' then
                lcd_status<=lcd_idle;
        elsif falling_edge(clk_e) then
                case lcd_status is
                 when lcd_idle  =>cnt_delay<=cnt_delay+1 ;--开机等待
                                     if cnt_delay= 9 then
                                             lcd_status<=lcd_clear;
                                    end if ;
         when lcd_clear =>lcd_status<=lcd_set;--清屏01
         when lcd_set   =>lcd_status<=lcd_swit;--功能设置3C
         when lcd_swit  =>lcd_status<=lcd_mod;--显示状态开关设置0C
         when lcd_mod   =>lcd_status<=lcd_init;--输入方式设置06
         when lcd_init  =>if wr_reg="01" or wr_reg="10" then    --初始化完成等待1.64ms
                             lcd_status<=lcd_wrreg;
                                  end if ;
         when lcd_wrreg => if wr_reg="00" then --写数据
                                   lcd_status<=lcd_init;
                                 end if ;
                 when others=>lcd_status<=lcd_idle;
end case;
end if ;
end process;

-----status data
process(clk_e,reset)
begin
  if reset='1' then
        LCD_RS <='0';
        LCD_RW <='0';
    LCD_D  <=(others=>'0');
  elsif falling_edge(clk_e) then
          if lcd_status=lcd_clear then
          LCD_RS <='0';
        LCD_RW <='0';
    LCD_D  <=clear;
  elsif lcd_status=lcd_set then
          LCD_RS <='0';
        LCD_RW <='0';
    LCD_D  <= f_set & DL & N & F & "00" ;
  elsif lcd_status=lcd_swit then
          LCD_RS <='0';
        LCD_RW <='0';
    LCD_D  <=swit & D & C & B;
  elsif lcd_status=lcd_mod then
          LCD_RS <='0';
        LCD_RW <='0';
    LCD_D  <= modset & ID & S;
  elsif lcd_status=lcd_wrreg then           ---- 寄存器写
          if wr_reg="01" then
          LCD_RS <='0';
        LCD_RW <='0';
    LCD_D  <=com_data ;
    elsif wr_reg="10" then
          LCD_RS <='1';
        LCD_RW <='0';
    LCD_D  <=data ;
    end if ;
  else
          LCD_RS <='0';
        LCD_RW <='0';
    LCD_D  <=(others=>'0');
end if ;
end if ;
end process;

--- 输入显示内容
process(lcd_status,sig_end)
begin
                if lcd_status=lcd_wrreg then
                        sig_en<='1' ;
                elsif sig_end='1' then
                        sig_en<='0' ;
                else
                        sig_en<='0';
end if ;
end process;

process(clk_e,reset)
begin
        if reset='1' then
                 sys_cnt<=0;
                elsif falling_edge(clk_e) then
                        if sig_en='1' then
                        if sys_cnt=33 then
                                 sys_cnt<=0;
                                else
                                        sys_cnt<=sys_cnt + 1 ;
end if ;
          else
                     sys_cnt<=0;
end if ;
end if ;
end process;

process(clk_e,reset)
begin
        if reset='1' then
                sig_end_d<='0';
        elsif falling_edge(clk_e) then
                sig_end_d<=sig_end ;
end if ;
end process;

process(sys_cnt)
begin
                  case sys_cnt is
                    when 0 => data<=x"48"; --H
                              wr_reg<="10";
                              sig_end<='0';
                    when 1 => data<=x"65"; --e
                              wr_reg<="10";
                              sig_end<='0';
                  when 2 => data<=x"6c"; --l
                              wr_reg<="10";
                              sig_end<='0';
                    when 3 => data<=x"6c"; --l
                              wr_reg<="10";
                              sig_end<='0';
                    when 4 => data<=x"6f"; --o
                              wr_reg<="10";
                              sig_end<='0';
            when 5 => data<=x"21"; --!
                              wr_reg<="10";
                              sig_end<='0';
                    when 6 => data<=x"21"; --!
                              wr_reg<="10";
                              sig_end<='0';
                    when 7 => data<=x"A0"; --space
                              wr_reg<="10";
                              sig_end<='0';
            when 8 => data<=x"7E"; -- ->
                              wr_reg<="10";
                              sig_end<='0';
                when 9 => data<=x"A0"; --space
                              wr_reg<="10";
                              sig_end<='0';
                    when 10 => data<=x"5A";--Z
                              wr_reg<="10";
                              sig_end<='0';
                        when 11 => data<=x"52"; --R
                              wr_reg<="10";
                              sig_end<='0';
                        when 12 => data<=x"74"; --t
                              wr_reg<="10";
                              sig_end<='0';
                        when 13  => data<=x"65"; --e
                              wr_reg<="10";
                                          sig_end<='0';
                        when 14 => data<=x"63"; --c
                              wr_reg<="10";
                              sig_end<='0';
                        when 15 => data<=x"68"; --h
                              wr_reg<="10";
                              sig_end<='0';
                        when 16 => com_data<=x"C0"; -- 换行
                              wr_reg<="01";
                              sig_end<='0';
                    when 17 => data<=x"77"; --w
                               wr_reg<="10";
                               sig_end<='0';
                        when 18 => data<=x"77"; --w
                              wr_reg<="10";
                              sig_end<='0';
                        when 19 => data<=x"77"; --w
                              wr_reg<="10";
                              sig_end<='0';
                        when 20 => data<=x"2E"; --.
                              wr_reg<="10";
                              sig_end<='0';
                    when 21 => data<=x"5A"; --Z
                              wr_reg<="10";
                              sig_end<='0';
                    when 22 => data<=x"52"; --R
                              wr_reg<="10";
                              sig_end<='0';
                    when 23 => data<=x"B0"; -- -
                              wr_reg<="10";
                              sig_end<='0';
                    when 24 => data<=x"74"; --t
                              wr_reg<="10";
                              sig_end<='0';
                    when 25 => data<=x"65"; --e
                              wr_reg<="10";
                              sig_end<='0';
                    when 26 => data<=x"63"; --c
                              wr_reg<="10";
                              sig_end<='0';
                    when 27 => data<=x"68"; --h
                              wr_reg<="10";
                              sig_end<='0';
                    when 28 => data<=x"2E"; --.
                              wr_reg<="10";
                              sig_end<='0';
                    when 29 => data<=x"6E"; --n
                              wr_reg<="10";
                              sig_end<='0';
                    when 30 => data<=x"65"; --e
                              wr_reg<="10";
                              sig_end<='0';
                    when 31 => data<=x"74"; --t
                              wr_reg<="10";
                              sig_end<='0';
                    when 32 => data<=x"A0"; --space
                              wr_reg<="10";
                              sig_end<='0';
                        when 33 => wr_reg<="00";
                               sig_end<='1';
            when others=>wr_reg<="00";
                                 sig_end<='1';
end case;
end process;

end ;
求大神解答下。。。

网友A:
希望这个文档对你有帮助

网友B:
看起来好乱的。

网友B:
楼主使用状态机试试看的。

楼主(2013-10-24):
能问一下干电子工程师这行工作经验重要还是需要读研啊

网友C:
个人的理解是吃饭重要   这个还是看个人的需要吧    我是这么想的   生活压力大  那就去工作     经济比较宽松   那就去学习

网友C:
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   很多时候  学历很重要   很多时候   学历又不重要  这个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