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计数器计数值怎么确定的?

楼主(2013-09-12):
若晶振50M  要得40ms和4s  时钟,计数器的值应该是多少?  怎么计算的呀?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 50M只能知道时钟周期是50M分之一秒   你要的时钟都是在这基础上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 50M只能知道时钟周期是50M分之一秒   你要的时钟都是在这基础上算出来的 ...

求问计数器计数值怎么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 50M只能知道时钟周期是50M分之一秒   你要的时钟都是在这基础上算出来的 ...

用的是Xilinx spartan-3e...

网友B:
2M 和 200M计数

网友B:
你先分频然后再计数的。

楼主(2013-10-24):
能问一下干电子工程师这行工作经验重要还是需要读研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问一下干电子工程师这行工作经验重要还是需要读研啊

个人觉得工作经验重要